max13487接收问题请教

楼主(2015-09-28):
采用RS485自收发芯片MAX13487,电路如下图,发送数据正常,接收一个字节的数据是正确的,两个或以上就会出现接收数据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在软件上,max13487的控制有什么要求吗?如接收和发送需要加延时之类的吗?请使用过MAX13487的朋友指点一下!

max13487电路

max13487电路

网友A(点评):
你好!想问下你哪个13487的原理图电路用的是这个安富莱单路隔离TTL转485模块吗?

网友B:
电路没问题,可能你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没问题,可能你的程序有问题

程序驱动RS232的电路,收发都是正确的,max13487是半双工的,可是它又是自动切换收发的,程序上有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C:
最好有通信协议,不能在接收的时候又有数据发送

网友D:
U2是隔离电源吗?但是RX TX不加光耦隔离,这么做有意义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程序驱动RS232的电路,收发都是正确的,max13487是半双工的,可是它又是自动切换收发的,程序上有需要注 ...

怎么看出是自动切换收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看出是自动切换收发的?

您可以看一下MAX13487的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U2是隔离电源吗?但是RX TX不加光耦隔离,这么做有意义吗?

U2是5V隔离5V的电源模块,ADUM3201ARZ是信号隔离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U2是5V隔离5V的电源模块,ADUM3201ARZ是信号隔离器

哦,学习了,多谢

网友F(2016-08-16):
收发必须接两个上拉电阻才可以的。你看手册

网友G(2017-03-28):
这个电路后来搞定了吗?

楼主:
软件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后来搞定了吗?

软件的原因

网友H:
软件什么原因,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I(2017-11-27):
楼主,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惑了2天了,你当初怎么解决的,求解答,可联系电话微信同号:13002266020

网友J:
这个电路设计本身硬件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K:
发送端的高电平进行反相再接到使能端,这样才能不用专用的控制脚,其原理,当TTL 232发送端空闲时,是高电平,经反相,接控制脚是低电平,使485处在接收状态,那发送时,高电平怎么发送出去的呢?就是上拉下拉电阻形成的AB正压差发送出去的。因此,怎样判断发送完一裭,就有延时的问题,靠软件处理。

网友K:
图中的硬件布线是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图中的硬件布线是有问题的。

什么问题

网友K:
按昭现在的电路,只能一直处在发送模式下,也就是一直占据总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按昭现在的电路,只能一直处在发送模式下,也就是一直占据总线。

怎么会呢,不应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呢,不应该的

控制脚一直是高电平,处在发送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控制脚一直是高电平,处在发送状态。

那个脚不是控制脚

网友L:
用这个芯片遇到问题的,绝对是买到假货了。之前在淘宝就买到过一批假的。用普通485打标成13487来卖,害死人了。

网友M(2018-04-23):
AutoDirection Circuitry
Internal circuitry in the MAX13487E/MAX13488E, in
conjunction with an external pullup resistor on A and
pulldown resistor on B (see Typical Application Circuit),
act to automatically disable or enable the driver and
receiver to keep the bus in the correct state. This
AutoDirection circuitry consists of a state machine and
an additional receive comparator that determines
whether this device is trying to drive the bus, or another
node on the network is driving the bus.
The internal state machine has two inputs:
• DI
• The current state of A-B (determined by a dedicated
differential comparator)
The state machine also has two outputs:
• DRIVER_ENABLE—Internal signal that enables and
disables the driver
• RECEIVER_ENABLE—Internal signal that is the
inverse of the DRIVER_ENABLE signal, but it can be
overridden by an external pin
When DI is low, the device always drives the bus low.
When DI is high, the device drives the bus for a short
time, then disables the driver and allows the external
pullup/pulldown resistors to hold the bus in the high
state (A-B > 200mV). During each low-to-high transition
of DI, the driver stays enabled until (A-B) > VDT, and
then disables the driver, letting the pullup/pulldown
resistors hold the A and B lines in the correct state.

网友N(2019-10-23):
引用 网友K:
按昭现在的电路,只能一直处在发送模式下,也就是一直占据总线。

MAX 13487是自动切换首发的只要RE 和DE都为高电平就能工作  手册里有

网友K:
引用 网友N:
MAX 13487是自动切换首发的只要RE 和DE都为高电平就能工作  手册里有

不是,控制脚必须被发送电平控制,当低电平时,控制脚处在发送状态,当高电平时,处在接收状态,通过上下拉电阻产生的差压把1发送出去,而不是挂一个高电平(电源)到控制脚。

有的芯片是自动控制收发方向的

网友O:
半双工RS - 485- / RS - 422收发器,具有自动方向控制的

网友O:
MAX13487E、MAX13488E典型电路图给你参考下

网友P(2020-06-05):
楼主,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Q(2021-01-26):
最后咋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