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bOOtloader 运行APP应用程序,中断函数死机

楼主(2015-09-28):
MSP430 bOOtloader 运行APP应用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一旦有进中断函数就出现死机,
那么,想问一下大家,怎么样在 运行APP应用程序设置中断向量呢???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没看懂,你得的app应用程序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得的app应用程序是什么情况?

就是 msp430 Bootload 加载运行的应用程序

网友B:
多半是中断向量表地址的映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中断向量表地址的映射问题

嗯,很有可能。可能没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