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a多重缓冲问题

楼主(2015-09-28):
(无正文)

网友A:
已经进入缓冲区的数据是不会丢的,丢的是缓冲区满了后,塞不进去的实时数据。当实时数据的产生速率接近USB能传输的速率时,增加缓冲区可以缓解USB通讯出现的阻塞情况。当实时数据的产生速率超过了USB能传输的速率时,增加缓冲也是没用的。

楼主:
非常感谢,我的程序是FPGA每隔大约300us给上位机发送一包数据,按说使用68013a传输不会丢包,但是使用bus hound观察发现:存在两包数据间有间隔8ms的时间,大部分包间间隔的时间是200-300us,偶尔会存在8ms左右的间隔,这种情况下会丢包,请教为什么会存在8ms的间隔,并且上位机方面说是一直在读取数据,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我的程序是FPGA每隔大约300us给上位机发送一包数据,按说使用68013a传输不会丢包,但是使用bus hound观察发现:大部分包间间隔的时间是200-300us,偶尔会存在8ms左右的间隔,这种情况下会丢包,请教为什么会存在8ms的间隔,并且上位机方面说是一直在读取数据,会是哪方面的原因呢,各位大牛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缓冲区满时就不能在往里面送数据;缓冲区未满,但数据已经完了,要立刻发送就要施加强制发送信号。其他细节就要自己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