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图问题

楼主(2015-09-28):
各位大牛,
    使用ALTIUM DESIGNER画图中通过顶层设计,然后分成很多小的原理图。
   以前都是小的图,没分这么详细。
   想请教一下,是不是删除这个定层设计文件也照样可以导入PCB,也就是说顶层设计仅仅只是方便阅读而已,去掉也不会影响电气连接?
   同一个工程下面的不同的原理图有相同的NET标号时,同样也会连接在一起?
   十分感谢啊!

网友A:
1、是不是删除这个定层设计文件也照样可以导入PCB,也就是说顶层设计仅仅只是方便阅读而已,去掉也不会影响电气连接?   这个问题不清楚

2、同一个工程下面的不同的原理图有相同的NET标号时,同样是会连接在一起

网友B:
从来不做顶层文件,也不会。

只要多个sch位于同一个project下面,所有元件都会连接到同一块PCB上。——这样用了n年。

网友C:
不行的,除非设定是网络标号全局才行。否则网络标号只局限在一张原理图,另有方法是PORT(相同)连接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来不做顶层文件,也不会。

只要多个sch位于同一个project下面,所有元件都会连接到同一块PCB上。——这 ...

是了,我也一直是这么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除非设定是网络标号全局才行。否则网络标号只局限在一张原理图,另有方法是PORT(相同)连接原理图 ...

估计AD默认网络标号全局有效。。。。。
不知道在哪里设置这个。。。
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AD默认网络标号全局有效。。。。。
不知道在哪里设置这个。。。
多谢! ...

在PREFERENCE.

网友C:
希初学和中级硬件工程师引入层次图的设计技术,及有用,对于大项目而言,发挥事半功倍的功效,会让你找问题,个别模块快速定位。不用用到A2的图纸,屏小,到处上下推拉。提高设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