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APS K22固件更新问题

楼主(2015-09-28):
求助,给MAPS K22更新0221_k20dx128_k22f_0x8000.bin固件后,设备管理器里的调试接口不显示了,是什么原因?还有如何刷回原来的固件啊

网友A:
应该是OPENSDA的版本不一样导致的。
按住reset按键,出现bootloader磁盘,然后把固件重新放进去。
固件,你用JLINK的吧,JLINK固件是:
https://www.segger.com/opensda.html
你下载OpenSDA v2试试。

网友B:
重新初始化一下opensda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OPENSDA的版本不一样导致的。
按住reset按键,出现bootloader磁盘,然后把固件重新放进去。
固件,你 ...

谢谢,使用J-Link的安装成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使用J-Link的安装成功了

好的,那你就用JLINK下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那你就用JLINK下载吧。

下载时出现如下错误:
在Debug设置中,没有可选项

网友C:
是不是因为opensda的版本不同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因为opensda的版本不同造成的

是的,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时出现如下错误:

你点击add,没有添加flash文件,所以肯定下载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击add,没有添加flash文件,所以肯定下载不了的。

谢谢,昨天解决了,是因为例程用uv4建的,我用uv5打开的,编译后关闭,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D:
好像是版本不同造成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昨天解决了,是因为例程用uv4建的,我用uv5打开的,编译后关闭,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

嗯,还是IDE版本冲突问题,往往版本不一致,会导致一些配置文件的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