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能否SRAM启动模式下解除芯片二级保护

楼主(2015-09-28):
使用了芯片的 二级保护会出现如下情况:
芯片使用二级保护后,无法通过ST-LINK连接到芯片.

如果使用二级保护之后,如果使用官方的ISP方式的话,应该可以解决二级保护的问题(需要待确认).
但是如果在OPTION选项中的BOOT1_BIT设置成1,BOOT0,也设置成1,那么此时启动为 Embedded SRAM 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解除芯片的二级保护?还是只能报废该芯片呢?

目前我,我在开发板上面,测试的结果是
1、STVP无法连接开发板
2、官方的ISP无法通过UART找到芯片(因为此时为,Embedded SRAM启动模式)

请高手支招!

网友A:
不会啊,帮你搞上去,让高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帮你搞上去,让高手来看看

谢谢.不过我已经找到了答案了.
原因是,设置LV2的加密这是不可逆的操作.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使用LV2之后,就无法从LV2变成LV1或者LV0,那么也就是无法再次使用ST-LINK来调试了。

那么假设你的芯片里面没有任何的支持应用更新代码,然后你使用了二级保护。最后的结果是,你无法再次更新你的软件到芯片里面了.你只能报废那个芯片了.

另外,官方的ISP也只能是,由LV1保护,调整到LV0.

所以,是否使用芯片的LV2保护,还是得看自己的产品设计.

不过,目前这种状态来说,我个人觉得使用LV2级的保护,有点自己整自己了.

网友B:
确实是这样的, 对于 F0, 使用LV2之后,就无法从LV2变成LV1或者LV0,那么也就是无法再次使用ST-LINK来调试了。
但是这不能说明芯片就报废了, 因为通过 ISP 还可以更改代码, 只是不能调试, 那么你在别的芯片上调试好的代码, 还可以烧写到这个已经2级保护的芯片, 一样可以作为产品出给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的, 对于 F0, 使用LV2之后,就无法从LV2变成LV1或者LV0,那么也就是无法再次使用ST-LINK来调试了。 ...

谢谢版主,指正

可能我还没有说明前提,因为OPTION的BOOT1也被设置成1了,所以处于SRAM启动方式.
因此ISP无法使用,此时应该无法再升级芯片的代码了.

网友B:
    处于SRAM启动方式, 正常的板在这个条件下应该不能进行工作, 因为 SRAM 模式不能访问 FLASH, 掉电以后的重新上电又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代码(除了通过调试器). 所以正常的工作板应该不能使用这个模式, 也就只能在调试的时候使用.
    官方没有给出 lv2 级怎么解除的手段. 你也就值得取下来以后装在产品板卖给用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于SRAM启动方式, 正常的板在这个条件下应该不能进行工作, 因为 SRAM 模式不能访问 FLASH, 掉电以后的 ...

如果使用SRAM确实是不能正常工作,我板子上面的SRAM是我手动选的,但是选择LV2保护,是我看错的选项选的。导致板子处于SRAM模式启动,并且处于二级加密.所以我板子的芯片只能废了.

另外,版主想请问一下:
LV2级保护比LV1级保护是否真的强很多?
现在很多人能够解LV1级保护了吗?
还是LV1及LV2都需要开片来**?
如果使用UUID加密,加上LV1级保护,是否好些或者是说足够了.
我主要考虑的是产品如果出现一些状况要升级的情况。
毕竟,如果使用ISP升级的话,产品板子还要跳线,有点麻烦.另外串口升级还是没有USB的快.

谢谢

网友B:
LV2级保护比LV1级保护是否真的强很多?  我想应该是的, 否则 ST 公司没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地2级保护, 但这里面的具体细节, ST 也不会公开, 留给**者去摸索吧.
现在很多人能够解LV1级保护了吗?   我好久没有关注这个情况了, 但是芯片加密好像都并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至于是否都需要开片来**? 这就是**者技术了, 我不了解.
如果使用UID加密,加上LV1级保护,是否好些或者是说足够了?          我觉得您可能太自信了一些, lv1 被**, 那么就可以得到汇编代码了.  UID 就要单独面对**者静态的分析和动态的跟踪, 怎么做其实是个高难度的编程技巧, 因为你有很多地方可能留下漏洞而被攻击者轻松攻破.

而此外你的在线升级过程, 也是**者攻击的对象, 他们可以轻松截获通信数据而获得你的更新固件.

网友C:
来跟楼主学本事了,确实很不错呀

网友D:
好东西,这个还不会,楼主研究多久了

网友E:
敢问这个Level 2的加密资料是从哪里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2级保护比LV1级保护是否真的强很多?  我想应该是的, 否则 ST 公司没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地2级保护, 但这里面 ...

谢谢楼主

楼主:
还没有到钟,结贴不了~

网友A:
不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只知道,照葫芦画瓢而已。

网友F:
正常的工作板应该不能使用这个模式

网友G(2018-04-15):
我今天拿到一个产品的板子,用的GD32的板子,也设置的SRAM启动,不知道他的程序是怎么运行的。SRAM没有代码啊。不懂!

网友H(2024-04-18):
H学习了, 一般情况下Level1 恢复到 Level0,会cause a mass erase ,也足够了。 这个操作可以使用jlink自带的 JLinkSTM32.exe 实现。

网友H:
啊,刚没留意,这个帖子是6年前的帖子!!  现在的技术应该早把level2 **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