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飞思卡尔8位单片机程序下载的咨询

楼主(2015-09-28):
以前项目组留下一个产品,使用的是飞思卡尔MC9S08DZ32单片机,使用的是codeWarrio6.3环境,仿真器是USBDM,由于以前没做过飞思卡尔单片机,咨询各位专家2个问题。
1、codeWarrio6.3编译生成的烧写文件后缀是不是.abs.s19?因为以前同事留下的文件里面没看大hex、bin之类的烧写文件。
2、只有一个.abs.s19文件,没有源码,如何用codeWarrio6.3开发环境+USBDM进行程序烧写,以前同事没留下源码,这个比较悲催,而现在产线又要生产。

网友A:
1.烧录文件可以是s19形式,是和HEX一样的烧写文件。你也可以生成hex,bin之类,关键是看你自己生成什么样的。
2.没有源码,那么只能烧写了,如果需要修改,一定要有源码的,否则就是重新开发了。

网友B:
要具体看一下软件里面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C:
这真的够悲催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真的够悲催的啊

也没那么悲催,只要能直接用“codeWarrio6.3开发环境+USBDM“把S19文件烧入单片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烧录文件可以是s19形式,是和HEX一样的烧写文件。你也可以生成hex,bin之类,关键是看你自己生成什么样的 ...

兄弟你知道怎么用”codeWarrio6.3开发环境+USBDM“直接烧写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知道怎么用”codeWarrio6.3开发环境+USBDM“直接烧写不?

你看看界面有没有一个小闪电的标志?
如果有闪电标志,应该就能下载。

网友D:
为啥没有留下呢,你再重新写一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