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香主IO复用冲突问题

楼主(2015-09-28):
请教下香主。
使用芯片:STM32F103RCT6,QFP64封装
问题描述:板子同时用到I2C1(芯片58,59脚)和TIM1_CH1(芯片41脚)。我先配置好I2C1再配置TM1_CH1,则TIM1_CH1无PWM输出。先配置TIM1_CH1,则所有功能都正常。感觉像是先配置I2C1的话,芯片41脚上也被配置成I2C1了一样。但是这个脚跟I2C1没有关系呀。复用功能里也没有I2C1的复用。使用的ST提供的库。好像是3.0的吧

网友A:
是不是外设时钟的问题

网友B:
你要初始化时候分配好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外设时钟的问题

时钟都开的。没有问题。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我把I2C1初始化注销掉,TIM1_CH1就有输出了。所以肯定是两个冲突。怀疑是PA8被I2C1初始化程序配置成别的复用功能了。但是资料里PA8跟I2C1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初始化时候分配好功能

怎么分配。我PA8口可以复用的功能是USART1_CK/TIM1_CH1/MCO这几个功能。跟I2C1没有任何关系。如果里面有一个复用功能是I2C1的话,那我先初始化I2C1的话是有可能被初始化到I2C1去了。那再配置TIM1_CH1不能用可以理解。毕竟一个IO不能做两种功能。问题是我现在没有配置成两种功能

网友C:
香主是谁啊,是版主吗

网友D:
手册里是怎么说的关于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香主是谁啊,是版主吗

香水城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册里是怎么说的关于这块

资料查遍了。没找到I2C1和PA8有关的说法

网友D:
是不是PA8没有I2C功能

网友E:
感觉还是时钟的问题,I2C TIM都应该是需要先配置时钟的(不仅是开时钟,分频什么的都应该需要做,尤其是I2C),可能是某个时钟相关寄存器或者某些寄存器操作之间有冲突。

网友F:
占个位置 学习一下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PA8没有I2C功能

就是说PA8和I2C没有关系的。但是我先配置I2C会导致PA8无法输出PWM。才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时钟的问题,I2C TIM都应该是需要先配置时钟的(不仅是开时钟,分频什么的都应该需要做,尤其是I2C ...

如果是时钟冲突的话,应该是先配置PWM后配置I2C才会不能输出PWM。因为配置I2C的时候会把PWM的时钟改掉。问题是现在反过来的。

网友B:
也就是,用那个好用的方法配置,分好先后顺序,如果可以同时进行的用位的逻辑操作同时配置。免得因为后续的赋值修改了前面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