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7怎么串口烧程序

楼主(2015-09-28):
gd32f207怎么串口烧程序,GD32 MCU ISP Programmer里还没有这个型号。选了107,烧个串口printf程序,打印的数据不对,希望大神指导。

楼主:
找到原因了,还是晶振问题,stm32f207库里面 定义的是外部时钟为25m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25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而板上的晶振是8m
改成8m就行了
感谢快乐古月。
选107也能下载,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还是晶振问题,stm32f207库里面 定义的是外部时钟为25m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25000 ...

估计几者的引导程序一样吧。楼主居然拿到207了,能用MDK下载么,希望分享下经验。

楼主:
刚拿到,还没怎么用,刚用串口下载了,积累点经验回复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拿到,还没怎么用,刚用串口下载了,积累点经验回复你。

试试用jlink下载,各种不知道配置怎么弄

网友B:
207为什么要选择107呢,107的升级版么?

网友C:
随便选择一个应该都可以下载的。

网友C:
串口线l连上,boot的启动方式选择好,就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