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运放的输出是多少,带有直流偏执的差分放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28):
你用叠加定理可以计算

网友B:
交流,Vo=Vi*499/(110+110)~~Vi*5/2

网友C:
应该是2楼的公式吧;三楼的分母中只需要一个110就可以了

网友D:
谁能详细解释一下C3的作用吗?是用来高频补偿的吗?

网友A:
取499k约等于500k,忽略电容的作用
Vo=Vin*(500/110)+2.5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取499k约等于500k,忽略电容的作用
Vo=Vin*(500/110)+2.5v

老张,请问C3是干嘛用的?

网友A:
估计楼主的电路用在低频的场合,
设计者根据电容会衰减交流的原理,可能认为加了这个电容会把高频衰减些吧
如果加了这个电容,需要测试效果到底如何,没什么效果就别加。
看看这篇**就知道加这个电容会使得高频性能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的电路用在低频的场合,
设计者根据电容会衰减交流的原理,可能认为加了这个电容会把高频衰减些吧 ...

最高不超过30K,这是老外设计的一个电路用来检测mv级别的交流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叠加定理可以计算

谢谢
如果我计算5V的输入,那KNOCK+和KNOCK-应该看成是短路到地吗

网友A:
第一步,先根据戴维南定理,把直流电位的两个1M电阻和5v,gnd等效为500k和2.5v
第二部,叠加定理计算,这时的放大器有三个输入:KNOCK+,KNOCK-,2.5V,叠加定理是有几个输入,可以分开计算这几个输入的单独作用,计算某个输入时,其他的输入电压源短路(电流源开路,这里没有电流源)。
你可以等效为3个输入电压分别作用的三个电路图,写出其每个输入单独作用的输出,把三个输出叠加即可
某个输入单独作用,就是只考虑这个输入,其他输入接地。

网友A:
把三个输入单独作用的输出加起来就是Uo=2.5v+(U1-U2)*500/110
红色部分是根据@csq463276932指出的更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三个输入单独作用的输出加起来就是Uo=2.5v+(U1-U2)*500/110

谢谢你,十分感谢

网友E:
把传递函数写出来就知道电容的作用了

网友A:
加上电容,也可以这么计算,但表达式要复杂些。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仿真,仿真不但能得到幅度信息,还有相位信息,加上BODE图,还能得到频谱信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把三个输入单独作用的输出加起来就是Uo=2.5v+(U1-U2)*500/110

U1单独作用的电路这个图的公式应该是 Uo=U1*500/610*(1+500/110) 吧。

网友A:
U1单独作用的电路这个图的公式应该是 Uo=U1*500/610*(1+500/110) 吧。

是的,笔误,改了
谢谢

网友G:
同意4楼说法。同相输入端有2.5V直流偏置

网友H:
运放输入端不是有偏置电流吗?

经过输入电阻会带来压降,
计算要考虑这些吗?
@oldzhang

网友A:
有源的用戴维南等效计算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把传递函数写出来就知道电容的作用了

应跟RC串联节替换C就完美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应跟RC串联节替换C就完美了。

这样这优点是?
@zyj9490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样这优点是?
@zyj9490

差模滤波,抗干扰,又不会大幅度影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