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做抗电强度试验

楼主(2015-09-28):
抗电强度试验中电源输入端如果存在浪涌保护器会影响试验结果吗??

楼主:
电源的初级电路和机壳间应能承受幅值1500V,电流5mA的冲击耐压试验,历时一分钟,试验中不应出现飞弧和击穿。

网友A:
搬个小板凳看看热闹先~
bj999.jimdo.com,hangzhouseo.jimdo.com,bj8888.jimdo.com,nanjingseo.jimdo.com,bj6666.jimdo.com,tianjinseo.jimdo.com,bj444.jimdo.com,shijiazhuangseo.jimdo.com,shenzhenseo.jimdo.com,haerbinseo.jimdo.com,wuhanmfp.jimdo.com,qingdaoseo.jimdo.com,khefeifp.jimdo.com,suzhouseo.jimdo.com,wuxiseo.jimdo.com,ningboseo.jimdo.com,fuzhouseo.jimdo.com,zhengshouseo.jimdo.com,kunmingseo.jimdo.com,xianseo.jimdo.com,lanzhouseo.jimdo.com,dongguanseo.jimdo.com,foshanseo.jimdo.com,nanningseo.jimdo.com,guiyangseo.jimdo.com,chongqingseo.jimdo.com,bjfpseo.jimdo.com,chengduseo.jimdo.com,beij10086.jimdo.com,wuhanseo.jimdo.com,bjkfphao.jimdo.com,hefeiseo.jimdo.com,bj10010.jimdo.com,shenyangseo.jimdo.com,bj888.jimdo.com,jinanseo.jimdo.com,bj111.jimdo.com,changchunseo.jimdo.com,bj222.jimdo.com,shanghaiseo.jimdo.com,bj333.jimdo.com,beijingseo.jimdo.com,bj555.jimdo.com,nanchangseo.jimdo.com,bj666.jimdo.com,changshaseo.jimdo.com,bj777.jimdo.com,guangzhouseo.jimd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