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管脚约束问题

楼主(2015-09-28):
电压选择为何有时候是LVCOMS33,有时候是LVCOMS15。是具体的IO口有对应的电压吗,我怎么去查。

楼主:
spartan6,xc6slx16。

网友A:
这个是IO电压吧,应该是由你的电路决定的---如果电路是3.3V就得选LVCMOS33,是1.5V就得选LVCMOS15

网友B(2016-01-27):
手册上应该有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由每个的BANK电压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