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如何实现一字节的接收呢,我需要判断单个字节

楼主(2015-09-28):
串口如何实现一字节的接收呢,我需要判断单个字节.就是接收一个字节,判断,然后存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呢?芯片不同,设置也是不同的

网友B:
一般是判断串口缓存区的,把缓存区的数据赋值给数组,读取数组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B:
单片机的硬件串口接收数据寄存器,一般都是单字节呀,直接读取就可以了

网友C:
接收一个简单,一次接收多个数据判断才复杂了

网友:
一般自动判断的吧,除非你是IO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