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7 SPI发送中断只进一次

楼主(2015-09-28):
    最近在搞C6747 SPI和W5500之间的通信,查询方式已经搞定,现在想改成中断方式。但是改完程序后发现发中断只有在最一开始启动SPI口的时候进去一次。尽管SPI标志寄存器里TX标志寄存器是1,后续也进不去中断,除非给SPIDAT写满16位。
    我不理解了,按理说,如果我什么都不写,那么TX标志寄存器的empty标志就不会清,那后续就应该继续进中断啊。是我哪里没设置对吗??
    各位大虾,有什么好建议呢?多谢帮忙啊!:hug:

网友A:
只能进去一次  我一年遇到类似的情况是由于相关外设的时钟没有使能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进去一次  我一年遇到类似的情况是由于相关外设的时钟没有使能造成的 ...

什么意思?你所说的只进去一次,是的确只能进一次还是说是因为外设的时钟?我用的DSP内部时钟提供给SPI的。

网友B:
清楚中断了吗

网友B:
清除中断标志了吗

网友B:
查看中断源是否再次触发

网友B:
看看配置出问题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你所说的只进去一次,是的确只能进一次还是说是因为外设的时钟?我用的DSP内部时钟提供给SPI的 ...

时钟不是每个外设都有自己时钟的使能寄存器吗
我的意思是  你看看   时钟使能有没有问题

网友:
清除中断标志了吗,还有是不是中断得再次打开呢

网友C:
片上自带的spi模块,想要从线上接收数据,必须在发送端发送数据比如0xff,这样的话,就没有达到中断的目的啊

网友D(2016-05-30):
请问如何解决的?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不知道中断函数是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