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5-09-28):
各位大神,
  今天看一个300M的新唐开发板,四层板,有一层是专门的GND层。
  看了下这个板子对各种地的处理,有几种GND都是通过零欧姆的电阻连接到总的GND的。
  如,里面有PLL的地,开关供电源的地,模拟电源的地,数字地。。。。。。。。
  问题:既然是四层板,为什么不把各种地直接打孔连接到专门的GND层呢?
  感谢啊!

网友A:
为了各种不同的地的单点接地。
PLL地,开关电源地,模拟电源地,数字地。。。利用0欧姆电阻单点接到地平面上。免得形成多余的干扰回流,相互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各种不同的地的单点接地。
PLL地,开关电源地,模拟电源地,数字地。。。利用0欧姆电阻单点接到地平面 ...

感谢!
大神的意思是先将各种不同的地连接在一起,然后在某一点用0欧姆电阻连接到公共地?

网友B:
其实不一定有用,

网友A:
先将各种不同的地连接在一起,然后在某一点用0欧姆电阻连接到公共地
对,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在PCB时,能分块尽量分块,模拟块,电源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一定有用,

是啊,
  理论上这么做好点,或者说前人有不这么做的吃过亏。

网友C:
把各种地直接打孔连接到唯一的专门GND层——这个正解! 只要各功能单元PCB空间不要杂乱混合。例如,PLL部分的元器件尽可能集中再一起。
功能单元电路用光耦、磁耦隔离的或单元相互用差分信号连接的,最好把不同单元的地分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一定有用,

我感觉也是,除了功率地应该和其他分开外,其他的地我是真觉得没必要

网友A:
4层板,一就近点接地;二各功能模块单地接地,是PCB绘图的两种观点,各自有各自的道理,你可以选一种
但是某种功能模块的地电流毛刺比较大,跨电路板面积大,地线回流可能会产生干扰,这时用0欧姆电阻的单点接地方**好些。

多谢!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
全部,直接打VIA到GND层
GND层可以分割画局部的槽限制电流路径
但是不要割出2个NET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全部,直接打VIA到GND层
GND层可以分割画局部的槽限制电流路径
但是不要割出2个NET ...

多谢,
大神的意思是不需要零欧姆的电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
大神的意思是不需要零欧姆的电阻?

对,双面板因为GND做不平,
数模分界点才可能加一个0欧或者BEAD,譬如ADC肚子下面

网友G:
对同一个糸统的地用通孔打在一个地平面上是正道,不同的糸统用一点接地的方式比较合适,同样对低频一点接地合适,对高频完全没必要,反正,回流信号按最小阻抗的途径回来的,通孔,线路都有寄生电感和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也是,除了功率地应该和其他分开外,其他的地我是真觉得没必要

高频的时候,你就会被你自己给打败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啊,
  理论上这么做好点,或者说前人有不这么做的吃过亏。

不见得理论上这么做一定好。前人有这么做的吃过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对,双面板因为GND做不平,
数模分界点才可能加一个0欧或者BEAD,譬如ADC肚子下面
...

看看ADI的**,ADI并不赞成在ADC下面用电阻或磁珠把数模地分开。
国内对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我觉得ADI在这个问题上有足够的权威给出答案
Grounding Data Converters and Solving the Mystery of “AGND” and “DGND”, MT-031, Analog Devices Inc.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7QaJkY1Bqd1KngYGPqu

网友G:
ADI观点应是低分辨率的AD应分地分模拟地和数字地,高分辩率的AD主张有一个完整的地平面,最好有一层作为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ADI观点应是低分辨率的AD应分地分模拟地和数字地,高分辩率的AD主张有一个完整的地平面,最好有一层作为地 ...

没看到这种说法

网友G:
你可以看看ADI的低分辨率的ADC的文档,如AD7946,14BIT的ADC,DATASHEET,布板建议。

网友G:
APPLICATION HINTS
LAYOUT
The printed circuit board that houses the AD7946 should be
designed so that the analog and digital sections are separated
and confined to certain areas of the board. The pinout of the
AD7946 with all its analog signals on the left side and all its
digital signals on the right side eases this task.
Avoid running digital lines under the device because these
couple noise onto the die, unless a ground plane under the
AD7946 is used as a shield. Fast switching signals, such as CNV
or clocks, should never run near analog signal paths. Crossover
of digital and analog signals should be avoided
At least one ground plane should be used. It could be common
or split between the digital and analog section. In such a case, it
should be joined underneath the AD7946s.
The AD7946 voltage reference input REF has a dynamic input
impedance and should be decoupled with minimal parasitic
inductances. That is done by placing the reference decoupling
ceramic capacitor close to, and ideally right up against, the REF
and GND pins and connect these pins with wide, low
impedance traces.
Finally, the power supply VDD and VIO of the AD7946 should
be decoupled with ceramic capacitors, typically 100 nF, placed
close to the AD7946 and connected using short and large traces
to provide low impedance paths and reduce the effect of glitches
on the power supply lines.
An example of layout following these rules is shown in Figure
41 and Figure 42.
EVALUATING THE AD7946’S PERFORMANCE
Other recommended layouts for the AD7946 are outlined in the
evaluation board for the AD7946 (EVAL-AD7946). The
evaluation board package includes a fully assembled and tested
evaluation board, documentation, and software for controlling

网友G:
At least one ground plane should be used. It could be common
or split between the digital and analog section. In such a case, it
should be joined underneath the AD7946s.

网友G:
对于高分辨率地ADC,ADI主张用4层板来画,确保有一个完整的地平面。此时可以不分模拟地和数字地。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