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linux 如何实现双屏同显

楼主(2015-09-28):
大家好,在做imx6q实现两个屏幕(一个是HDMI,一个是LVDS)显示的时候出现问题,分开显示都没问题,想问下如何实现两个屏幕镜像显示?
发现其中一个屏幕对应的framebuffer为/dev/fb0,另外一个为/dev/fb2,
在startx之前如果执行export FRAMEBUFFER=/dev/fb0则在其中一个屏开启桌面,export FRAMEBUFFER=/dev/fb2则在另外一个屏上显示,如何实现双屏镜像同显??

网友A:
是指类似Windows的两个屏幕显示吗

网友B:
你使用fb0和fb1试试。把fb2设为o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fb0和fb1试试。把fb2设为off。

无论设置成哪个fb,主要问题是只能在其中一个上显示桌面系统

网友C:
你把驱动调好后,在uboot下面设置相关参数就好了,是可以的......官方好像有个说明文档,详细看看吧......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android的BSP还是linux的BSP呢?

网友D:
如果你这里使用的是android的BSP的话,默认BSP是支持HDMI和LVDS双显的,你在u-boot中设置一下参数就OK。
不过如果你这里使用的是Linux BSP的话,你需要自己来实现。

网友E:
使用fb0和fb1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