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g2553单片机AD参考电源问题....及省电模式

楼主(2015-09-28):
大家好,请教一下..
        我用2553做了一个产品.功能基本都OK了..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在仿真时AD电压是正确的.但是断开仿真线实际电路板使用时电压就高了是怎么回事
        用VCC做参考电压,我以前用的单片机也是用VCC.但是这次怎么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430这个单片机使用了VCC当参考电压的话.Vref需要怎么处理吗?我已经把这个脚当普通IO口使用了..仿真的时候是正常的...哪们同学有用过的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另外,还有个问题..因为这个产品是用电池供电的,所以要省电..现在进入省电模式4,,待机电流还有200UA..关于IO口设置方面有什么要求呢?(我之前的单片机是不用的IO输出0,有电压的IO口设置为输入.)

网友A:
你的ad部分电路是什么样的?
你测的待机电流包括外围电路的电流的

楼主:
AD部分..主要是想知道.如果用VCC当参考电压的话..那个参考电压有脚是不是还需要处理呢?>我目前把这个脚当普通 IO使用了..

是有包括了外围电路,外围电路只有一个稳压的HT7133.还有一个电源分压电阻,其他应该没有耗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