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利用好主传感器和备用传感器(热水器)

楼主(2015-09-28):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无法读取数据,或者连续几次读取的数据都异常,就可以认为这个传感器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无法读取数据,或者连续几次读取的数据都异常,就可以认为这个传感器失效了 ...

你好,可以继续讨论下吗?我这个温度传感器是热敏电阻,根据电压来判断的,短路断路这两种情况可以不考虑,如果只是异常(包括假死、跳变),该如何判断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继续讨论下吗?我这个温度传感器是热敏电阻,根据电压来判断的,短路断路这两种情况可以不考虑 ...

1,跳变一般都是通过软件滤波的方法来处理掉(比如多次求平均 ,或去最大值,最小求平均等),硬件上面在热敏电阻采集的AD口加个简单的RC滤波。
2,热电阻假死,这种情况还真没有碰到过。如果在加热正常的情况下,温度超过30S没有上升或变化 ,可以认为是坏了,
3,开路,短路,这个应该比较好判断。

网友C:
你这个问题让老美来处理的话,就是加三个传感器,3选2民主选举,热电偶又不贵,不在乎那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