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这个LCD背光电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5-09-28):
请教各位,遇到一个问题,部分产品在按重启键时,LCD会出现白屏,正常应该是屏幕关闭的,我测量了这个ICC的PIN3,故障品在重启时电压没有拉到地,
更换Q26可以解决问题,但有时需要更换多次才可以。后来我把R101改成4K7就全部解决此问题了,但是不太明白为什么?

网友A:
R101过大,造成的

楼主:
R101过大会造成什么?

网友B:
你的DISP的信号是PWM在控制么,频率多大

网友C:
vout 几伏啊?
感觉en端 没必要放2个三极管的

网友D:
DISP信号应该是接的MCU之类的端口,在复位期间,处于悬浮状态,过大的R101当然会造成控制端被打开。建议楼主修改DISP信号极性,只要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或者检查一下电平,看是不是可以不要三极管),另外MCU端口加上下拉,保证复位期间有固定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SP信号应该是接的MCU之类的端口,在复位期间,处于悬浮状态,过大的R101当然会造成控制端被打开。建议楼 ...

谢谢指导,您说的没错,DISP信号是PIC给的。正常工作时DISP是3.2V,vout是4.6V。重启时,DISP为0V。
有个地方不明白,R101过大会造成Q25导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您说的没错,DISP信号是PIC给的。正常工作时DISP是3.2V,vout是4.6V。重启时,DISP为0V。
有个 ...

Q25导通,拉低背光芯片的EN管脚,达到关闭背光输出的目的...重启的时候抓一下DISP, VOUT, EN三个地方的波形,主要对比一下VOUT及DISP的掉电波形,看看Q25在重启时候的导通情况,另外看一下数据手册,EN的低电平输入范围,再对比一下EN的波形,看看重启时Q25的集电极电压(也就是EN管脚处的电压)是否在EN关断的临界值,造成EN没有被完全拉低,以至于芯片还在正常工作,看波形图比较直接,还很有意思,楼主不妨测一测试一试。
你的目的就是让Q25导通的,R101过大可能造成Q25不是饱和导通,Q25的压降较高也就是EN的电压略高,这个电压可能是EN低电平的临界点,造成芯片还在继续工作,输出VLED。

楼主:
引用 网友E:
Q25导通,拉低背光芯片的EN管脚,达到关闭背光输出的目的...重启的时候抓一下DISP, VOUT, EN三个地方的波 ...

谢谢解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您说的没错,DISP信号是PIC给的。正常工作时DISP是3.2V,vout是4.6V。重启时,DISP为0V。
有个 ...

R101大,三极管的负载就轻,轻微的干扰信号就可以让这个三极管动作。R101小,负载就重,不容易受干扰。但是减小R101不是治本的办法,你的设计不规范,才是根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01大,三极管的负载就轻,轻微的干扰信号就可以让这个三极管动作。R101小,负载就重,不容易受干扰。但 ...

谢谢解惑

网友F:
多此一举,DISP直接接升压芯片的使能脚,加一个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此一举,DISP直接接升压芯片的使能脚,加一个下拉电阻。

谢谢指教,DISP是PIC经过74HC573转换的,能够直连使能脚吗?会不会带不动?

网友F:
你看看背光芯片的数据手册,这个使能脚,内部一般是有一个很大的下拉电阻,电压只要大于1V左右就使能,输入电阻很高的。如果是573锁存驱动,你自己考虑一下重启前,先关闭输出,重启后,等显示更新后再开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看看背光芯片的数据手册,这个使能脚,内部一般是有一个很大的下拉电阻,电压只要大于1V左右就使能,输入 ...

谢谢,您的方法是最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DISP是PIC经过74HC573转换的,能够直连使能脚吗?会不会带不动?

自己去看芯片手册,使能脚需要多大的输入电流,HC573是CMOS的,负载电流能到20mA,只要电平匹配,哪里有带不动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去看芯片手册,使能脚需要多大的输入电流,HC573是CMOS的,负载电流能到20mA,只要电平匹配,哪里有 ...

是的,您说的对,我试过了,没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