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LCD背光电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5-09-28):
请教各位,遇到一个问题,部分产品在按重启键时,LCD会出现白屏,正常应该是屏幕关闭的,我测量了这个ICC的PIN3,故障品在重启时电压没有拉到地,
更换Q26可以解决问题,但有时需要更换多次才可以。后来我把R101改成4K7就全部解决此问题了,但是不太明白为什么?

网友A:
DISP高电平时,背光点亮,低电平背光关闭是吧?如果是的话,可能10K的电阻偏大了,重启时DISP应该是低电平,Q26截止,Q25应该导通,但此时Q25没导通,Q25基极电压是一定的,VOUT电压是一定的,可以算出R101上的电流,也就是Q25的基极电流,我觉得是这个电流太小了,Q25的状态不稳定。

网友B:
一般5v洪电,小功率开关三极管集电极一律1~2k,基极一律2k,脑筋也不用动的.
除非12上以上供电,才把阻值弄大一倍.哈哈,你个应用电工钻拉木深,很有空啊.

网友C:
但是有些复合管的基极都是固定较大阻值的,记得有2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5v洪电,小功率开关三极管集电极一律1~2k,基极一律2k,脑筋也不用动的.
除非12上以上供电,才把阻值弄大 ...

谢谢T叔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