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求合适的-2.5V电源芯片 双电源运放使用,在线等

楼主(2015-09-28):
电流稍微大一些??跪求啊,可打赏

网友:
ICL7660S怎么样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7660,但是电流不够,正在考虑加个三极管或者换个别的片子,不知道楼上有好的建议吗

楼主:
貌似不错,请问你用过吗,有比较成熟的方案吗

网友A:
楼主目的是什么?

网友B:
用过,方案datasheet里有,直接用就行

网友B:
要求高的话,可再加个LDO

网友C:
200mA负载能力的SGM3204如何?

网友D:
你的运放是做什么用的?可能可以不用双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00mA负载能力的SGM3204如何?

国产的?可靠吗?官网有规格书链接,但是看不到规格书╮(╯▽╰)╭

楼主:
感谢大家,找到一款LM2662和7660是pin to pin的,决定先买几个LM2662和MAX889试一试,十一过后告诉大家结果,太感谢大家了

网友A:
双电源放大电路改成单电源放大电路可能更方便些,可以贴出电路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可靠吗?官网有规格书链接,但是看不到规格书╮(╯▽╰)╭

;P
这个观念要改改了,并非是国产的就不可靠!
提供个邮箱,发给您规格书,也可以给您提供些免费样品,对比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观念要改改了,并非是国产的就不可靠!
提供个邮箱,发给您规格书,也可以给您提供些免费样品,对 ...

可以给我提供些样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给我提供些样片吗

可以的,站内短消息给我邮寄地址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就是7660,但是电流不够,正在考虑加个三极管或者换个别的片子,。。。有好的建议吗

如果IL7660的输出电流差的不是很多,可以用2个IL7660并联使用就可以输出电流加倍的。
在原来IL7660的板子上做并联使用的电路很方便,只要把2,4脚的电容各自单独使用,输出并联,电源并联流行。我做过效果可以的

网友:
一个运放需要的电流有那么大吗?

楼主:
其实也没那么大,主要是芯片没选好,采集A/B/C三相,7660勉强够一相的,而且电压因电流变大降低的很多
再并联一路也有考虑,可以一试,
至于双电源转单电源还是不考虑了,还得再整个个参考源什么的比较麻烦,用了个AD可以采集负相电流处理起来会方便很多。

网友A:
7660的电容大些好,22uf--47uf

网友F:
还是找供应商 和FAE问问吧,这样比较准确,还有实际应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