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串口通信

楼主:
请问 单片机发送数据到电脑  SBUF 发送的数据类型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的整形不能发送

网友A(2015-09-29):
SBUF 是8位的,只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发送,再组合

网友B:
字节格式  波特率 16进制发送   要保证双方通讯格式完全相同

网友C:
我想知道,双方格式完全相同,这个怎么处理呢?

网友D:
接收和发送互相对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