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串口通信

楼主:
单片机与电脑通信  请问SBUF 发送的数据应该是什么类型

网友A(2015-10-06):
16进制的一个字节数据,按帧格式按字节发送

网友A:
MCU与PC通讯主要是通过PC的RS232口和USB口进行,而MCU上的一般是TTL电平,所以中间要加信号转换器的,亲。

网友B:
单片机里面其实有两个SBUF,但名字都一样,一个只读,一个只写,两个SBUF就是靠读写指令区分。

网友C:
总共有四种工作模式。一般是设置为工作模式1,

网友D(2015-12-14):
其实这个总可以自己设置吧,看楼主有什么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