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总线 MSP430F149与24c16综合实验

楼主(2015-09-28):
IIC总线 MSP430F149与24c16综合实验
主程序
//***************************************************************
//   描述:
//       开机发送数给24C16,然后将数据读出,并通过串口工具显示;
//
//   跳线: P6 P8 P9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Uart.h"
#include "24c16.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D,*M,add,ACK_FLAG,flag;

unsigned char MPM[32];
//unsigned char DDT[32]=
// {
//  0xf3,0x16,0x69,0x21,0xd3,0x15,0xc5,0x23,
//  0xb6,0x28,0x85,0x25,0xc3,0x24,0xd7,0x16,
//  0xf3,0x16,0x69,0x21,0xd3,0x15,0xc5,0x23,
//  0xb6,0x28,0x85,0x25,0xc3,0x24,0xd7,0x16
// };
unsigned char DDT[32]=
{
  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 1 2 3 4 5 6 7
  0x38,0x39,0x41,0x42,0x43,0x44,0x45,0x46,//8 9 A B C D E F
  0x47,0x48,0x49,0x4A,0x4B,0x4C,0x4D,0x4E, //G H I J K L M N
  0x4F,0x50,0x51,0x52,0x53,0x54,0x55,0x56, //O P Q R S T U V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WDTCTL=WDTPW+WDTHOLD;
    uart_org();
    UartStr("开机测试成功!\r\t\n");
    D=(unsigned char*)DDT;
    add=0;                               //24C01内数据读写首地址
    M=(unsigned char*)MPM;
    delay(100);
    for(i=0;i<4;i++)
      {
        send_word();
        delay(1000);
        add+=8;
      }
    add=10;
    for(i=0;i<32;i++)
      receive_word(i);
    Uart_Str(32,&MPM[0]);
    TXBUF0 = MPM[7];
}

子程序 24C16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24c16.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xtern uchar ACK_FLAG,add,*D,MPM[3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0);
}

void start(void)
{
SDA_OUT;
SCL_OUT;
        SDA_0;

SCL_0;
        delay(2);
SDA_1;
SCL_1;
delay(2);
SDA_0;
delay(2);
SCL_0;
delay(3);
SDA_1;
}

void stop(void)
{
SDA_OUT;
SCL_OUT;
SDA_0;
SCL_1;
delay(2);
SDA_1;
}

void send_byte(uchar data)
{
uchar bi,i;
bi=0x80;
SDA_OUT;
SCL_OUT;

for(i=0;i<8;i++)
{
if((data&bi)==bi) SDA_1;
else SDA_0;
SCL_1;
delay(50);
SCL_0;
bi>>=1;
}
}

uchar receive_byte(void)
{
uchar i,temp=0x80,tempdata;
        tempdata=0;
        SDA_IN;
SCL_OUT;
  for(i=0;i<8;i++)
  {
   SCL_1;
   if((P5IN&BIT1)==BIT1) tempdata|=temp;
   temp>>=1;
   SCL_0;
  }
  return(tempdata);
}

void ack(void)
{
SCL_OUT;
SDA_IN;
SCL_1;
ACK_FLAG=0;
if((P5IN&BIT1)) ACK_FLAG=1;
SCL_0;
delay(10);
}
void i2c_ack(uchar tm)
{
SDA_OUT;
SCL_OUT;
if(tm==0) SDA_1;
else SDA_0;
delay(10);
SCL_1;
delay(10);
SCL_0;
delay(10);
}

void send_word(void)
{
uchar i=0;
while(1)
{
start();
delay(20);
send_byte(0xa0);
ack();
if(ACK_FLAG) continue;
send_byte(add);
ack();
if(ACK_FLAG) continue;

                for(i=0;i<8;i++)
{
send_byte(*D++);
ack();
if(ACK_FLAG)continue;
}
   if(!ACK_FLAG) break;
   }
  stop();
}

void receive_word(uchar add)
{
uchar i;
while(1)
{
start();
send_byte(0xa0);
ack();
if(ACK_FLAG) continue;
send_byte(add);
ack();
if(ACK_FLAG) continue;
start();
send_byte(0xa1);
ack();
if(ACK_FLAG) continue;
MPM[i++]=receive_byte();
delay(5);
                i2c_ack(1);
if(!ACK_FLAG) break;
}
stop();
}

子程序:uart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Uart.h"

/*****************串口初试化设置********************/
void uart_org(void)
{
  ME1 |= UTXE0 + URXE0;                     // Enable 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0;                          // UCLK = ACLK
  UBR00= 0x03;                          // 32768/9600
  UBR10= 0x00;
  UMCTL0= 0x4a;
  P3SEL |= 0x30;                         // P3.4,5 = USART0 TXD/RXD
  P3DIR |= 0x10;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1 |= URXIE0;                            // Enable USART0 RX interrupt
}
/*****************串口发送字符串程序*****************/
void UartStr(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p!=0;i++)//准备要发送的数据
     {
       while (!(IFG1 & UTXIFG0));// USART0 TX buffer ready?
       TXBUF0 =*p++; // RXBUF0 to TXBUF0
       while ((UTCTL0 & TXEPT) == 0);
     }
  _NOP();
}
/*****************串口发送字符串程序*****************/
void Uart_Str(unsigned char number,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number;i++)//准备要发送的数据
     {
       while (!(IFG1 & UTXIFG0));// USART0 TX buffer ready?
       TXBUF0 =*p++; // RXBUF0 to TXBUF0
       while ((UTCTL0 & TXEPT) == 0);
     }
  _NOP();
}

网友A:
要是能贴个图片出来看看就好了//,,..

网友B:
MSP430的IIC总线问题很多,ErrataSheet上大篇幅都是在说这个IIC……现在用430的时候都用软件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