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下这种电路过16A电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楼主(2015-09-28):
图(1)是一种产品的侧面图,该产品采用35mm导轨安装在室内配电柜,主要用于照明,厂家标定的额定电流为16A。图(2)是主控电路板及其配套的模具底座。从这两张图上,我们可以讨论下该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从图(1)上看,主控电路板和模具底座贴合得贴片近,从图(2)看,几个继电器的走线都开窗处理,并镀了厚厚一层锡,现在有几个问题想和大家探讨下。第一,当8个继电器同时过16A电流时,散热性会怎么样?我很质疑它的散热性,毕竟PCB和模具底座贴合得太死;第二,当继电器切断瞬间,会不会因为塑料模具的绝缘性不够,产生的高压会通过这个塑料外壳产生漏电吗?希望有做过模具CE认证或者产品CE/3c/UL认证的同行们指点下。

图(1)侧面

图(2)底面

网友A:
1 16A  发热量还是很大的 之前测过 1个继电器16A 220V 主触引脚的温度可以到100多度 8个同开热量是岗岗的
   有条件你自己测试下 ,不过我估计负载也蛮难找的。
2 绝缘 应该问题不大 关键看电压等级

网友B:
这个电流是一个继电器的通过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流是一个继电器的通过电流吗?

是的,这种产品,国内外都会将单个通道的电流额定电流标定在16A,但继电器用的是20A或者5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16A  发热量还是很大的 之前测过 1个继电器16A 220V 主触引脚的温度可以到100多度 8个同开热量是岗岗的
  ...

图(3)触点特性

从手册中看,貌似16A的时候最大可以到8W,8X8W=64W,这发热量确实。。。: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16A  发热量还是很大的 之前测过 1个继电器16A 220V 主触引脚的温度可以到100多度 8个同开热量是岗岗的
  ...

那绝缘特性到底会怎么样呢?红色标号1的负载为白炽灯,红色标号2的负载为荧光灯,红色标号3的负载为卤素灯。根据这个表格,假设单个继电器过2500W的荧光灯,通路和短路瞬间的主触点峰值电压可以推算出来么?5000V是否可以的高压是否突破该塑料模具,对地漏电(注,该塑料模具没经过CE/3C认证,其绝缘程度未知)

网友C:
那个接线端子好像没有16A吧,板载继电器还有个切换电流的说法,他的16A电流应该是阻性负载,如果负载是容性或者感性,只能用8A吧,因为这种板载继电器的触点结构,造成他的短时过载能力比较差(耐受能力),触头分开时的灭弧能力差(分断能力),因此,建议楼主把这些继电器单做中间继电器来用,外面再控制接触器,这样比较可靠。

网友C:
这种板载继电器的缺点就是负载大了触头会盯住,分不开,坏了,不好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接线端子好像没有16A吧,板载继电器还有个切换电流的说法,他的16A电流应该是阻性负载,如果负载是容性 ...

虽然你说的这种做法可靠性高,但室内的配电柜体积有限,一般不用中间继电器+接触器。行业里流行的做法就是放大继电器,直接接大负载。这种16A的继电器(丝印标定是20A)估计只能接10A左右的感性或者容性负载。

网友D:
当继电器切断瞬间,会不会因为塑料模具的绝缘性不够,产生的高压会通过这个塑料外壳产生漏电吗?

其实我想问两个问题,不知道实际使用中有没有影响.
1\接触电阻的大小的问题.
就是如何确定每个继电器的接触电阻都一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电阻差一点点其实电流差别很大.

2\开关时间问题
就是如何确定继电器的接通的完全同时的,会不会有某一个接通速度早那么几个ms,冲击电流变大?

以前我做过功率管并联试验,经常会烧管,问题就出在上面两点上.

网友C:
他的这种设计如果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上并接一个561KD14的压敏电阻,估计可以起到点过压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继电器切断瞬间,会不会因为塑料模具的绝缘性不够,产生的高压会通过这个塑料外壳产生漏电吗?

其实我想 ...

该型号的继电器接触电阻小于20豪欧,而且灯具等负载本身具有阻抗,其阻抗远大于继电器的接触电阻。所以,继电器接触电阻对稳态和瞬态电流影响不大,只是在稳态时有几W的耗散功率,会影响发热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继电器切断瞬间,会不会因为塑料模具的绝缘性不够,产生的高压会通过这个塑料外壳产生漏电吗?

其实我想 ...

纯阻性负载,不会存在冲击电流过大的现象;对于容性或者其它非线性负载(荧光灯之类)而言,继电器通路和断路瞬间会有较大冲击电流。总而言之,冲击电流是由负载特性决定的,一些好的负载厂家(电机、灯具等都会提供这样的参数,启动时的瞬态电流)。所以8个继电器同时开,或者有个别继电器早几个ms后者晚几个ms应该对冲击电流影响不大吧。。。5楼中的图标中就有这种继电器的浪涌电流参数,400A 150us,320A 250us,200A 600us

楼主(2016-07-13):
一直没找到了这样的机会对模具进行测试,产品还在做,帖子先结了。

网友E:
搬运:

功率电流速算公式:

三相电机: 2A/KW

三相电热设备:1.5A/KW

单相220V, 4.5A/KW

单相380V, 2.5A/KW

一般铜线安全电流最大为: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如果是铝线截面积要取铜线的1.5-2倍。

如果铜线电流小于28A,按每平方毫米10A来取肯定安全。

如果铜线电流大于120A,按每平方毫米5A来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