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reator软件功能

楼主(2015-09-28):
PSoC Creator2.0 (以下简称PSoC Creator)是最先进的集成开发环境(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IDE),带有创新性的图形设计编辑器,构成独特而强大的硬件/软件协同设计环境。
       图形化的设计入口简化了配置一个特殊元件的任务。设计者可以从元件库内选择所要求的功能,并且将其放
置在设计中。所有的参数化元件都有一个编辑器对话框,允许设计者根据需要对功能进行裁减(定制)。

楼主:
     PSoC Creator软件平台自动的配置和布线I/O到所选择的引脚,并且为给定的应用产生应用程序接口函数API。修改PSoC的配置是非常简单的,比如添加一个新元件,设置它的参数和重新建立(rebuilding)工程等。
      在开发的任何阶段,设计人员都能很自由的修改硬件配置,甚至是目标处理器。设计者可以将应用修改到新的目标上(硬件和软件),甚至是从8位平台移植到32位平台上(只需要选择新的设备,并进行重新的建立)。设计者也可以修改C编译器和进行性能评估。

楼主:
PSoC Creator软件平台的特点主要有:
集成了原理图捕获功能用于设备配置;
可供选择的丰富的元件IP核资源;
集成了源代码编辑器;
内置调试器;
支持自定义元件创建(设计重用)功能;
系统注解(Annotation)设计功能;
静态时序(Static Timing Anlysis,STA)分析功能;
PSoC 3 编译器 - Keil CA51(无代码大小限制);
PSoC 5 编译器 - CodeSourcery 的 Sourcery G  Lite 版本

网友A:
系统注解功能能帮助设计者,详细描述描述PSoC芯片外所使用的器件和PSoC芯片之间的关系。
    静态时序分析功能帮助设计者了解设计中,数字逻辑部分的各种时序关系和系统的功能性能。

网友A:
1.在计算机上的桌面上,选择开始->所有程序->Cypress->PSoC Creator 2.0->PsoC Creator,打开PSoC Creator软件;
2.在PSoC Creator 2.0软件的主界面菜单下,选择File->New->Project...;

网友B:
选择工程类型:Empty PSoC5 Design;
选择工程的路径:E:\cortex-M3(可修改)
并输入工程名:GPIO(可修改)
然后点击“OK”按钮;

网友B:
在设计开始前,进行全局公共资源的设置(也可以在设计结束时,再进行全局资源的设置),为了介绍设计流程,首先进行公共资源的查看和一些必要的设置。

网友C:
在Workspace Explorer界面下,选择Source标签栏,在该标 签栏下,展开Project‘GPIO’,找到GPIO.cydwr文件,并打开该文件。

网友C:
该文件界面的正中间是所选择芯片的类型和引脚分布。下面是Pin(引脚)标签、Clock(时钟)标签、Interrupts(中断)标签、DMA标签System(系统)标签、Directive(指令)标签和FlashSecurity(Flash安全性)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