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的ARM Cortex-M3 CPU及存 储子系统的结构原理

楼主(2015-09-28):
Cortex-M3内核结构概述;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
高速缓存控制器;
PHUB和DMA控制器;
PSoC5存储器系统;

楼主:
PSoC5使用了ARM的Cortex-M3 核。它是一个低功耗的32位中央处理单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
        它是一个高效的哈佛三级流水线核,一个固定的4GB存储器映射。支持16/32位的Thumb-2指令集。
        Cortex-M3的特性也包括使用硬件除法指令和低延迟中断服务程序ISR入口和退出特性。

楼主:
        Cortex-M3处理器包含大量的其它模块,这些模块和CPU核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这些模块包括嵌套的中断控制器(NVIC),一个SYSTICK定时器和众多的调试和跟踪模块。

网友A:
Cortex-M3的特性主要包含:
三级流水线结构,工作性能达到1.25DMIPS/MHz。这将增加指令执行的速度和降低功耗。
支持Thumb-2指令集:
Thumb-2指令集支持16位/32位的复杂操作。
原子比特位级的读和写操作。
支持非对齐的存储器访问操作。

网友A:
改善代码的密度,确保存储器的使用效率。
易于使用、编程和调试,保证很容易的从8位/16位的处理器移植到该处理器。
NVIC单元支持中断和异常,帮助快速地响应中断。
扩展的调试支持包括:
串行线调试端口(Serial Wire Dubug,SWD)。
断点。
Flash修补。
代码跟踪。

网友B:
Cortex-M3的总线接口基于AHB-Lite(Advanced High Performance Bus-Lite)和APB(Advanced High Performance Bus)协议。Cortex-M3可用的总线接口包括:
用于加载指令的I-Code总线;
用于加载数据的D-Code总线;
用于从存储器器区域0x20000000-0xDFFFFFFF和0xE0100000-0xFFFFFFFF。 外部的私有外设总线用于调试元件。
调试访问端口用来连接调式接口模块。

网友B:
     三级流水线包含:
取指-从存储器取指令;
译码-产生地址和分支预测;
执行-基于地址和分支执行指令。
      当执行一个指令时,流水线能给出1-2个等待状态。

网友C:
Cortex-M3有16个32位的寄存器:
R0-R12:通用寄存器
所有的指令都可以访问R0-R7。
所有的32位指令和部分的16位指令可以访问R8-R12。
R13:堆栈指针(SP),有两个堆栈指针,每一次只能用一个。SP是32位对齐方式。忽略[1:0]比特位,当作0来处理。
R14:链接寄存器。保存在程序调用期间返回的程序计数器的值。
R15:程序计数器。能写这个寄存器来控制程序流(程序执行的顺序)。

网友C:
只能使用特殊指令访问特殊寄存器,不能用于正常的数据处理。Cortex-M3支持三种特殊寄存器。

网友D:
程序状态寄存器包含以下:
应用程序状态寄存器(Application Program Status Register,APSR);
中断程序状态寄存器(Interrupt Program Status Register,IPSR)
执行程序状态寄存器(Execution Program Status Register,EPSR);

网友D:
这些寄存器提供了ALU标志(零、进位),执行状态和当前执行中断的数量。通过使用MSR和MRS指令,能单独或者集体访问这三个PSR。它们作为xPSR时,能对其进行集体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