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有哪些类型?

楼主(2015-09-28):
触摸屏有哪些类型?

网友A:
触摸屏主要有八种不同的技术-电阻式、表面电容式、投射电容式、表面声波式、红外式、弯曲波式、有源数字转换器式和光学成像式

网友A:
这个比较多了吧

网友B:
常见的就是电容屏和电阻屏两种吧

网友C:
学习了,这个应该有好多种,像LED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