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牌 电磁炉

楼主(2015-09-29):
本人要制做一个电磁炉,不是找个电路图对着号放上元件无脑的组装而成(广东黑工厂模式)。而是通过找到几个能让我大概读懂的电路分析好(看人家分析然后盗来强说是自已弄的了……。)再按自已的意愿弄一台自已能完全理解的电磁炉,其实我认为做到这点,自已 已不惭的是个“土豪金” 电子人了!呵呵,也能为大家指个示“接近于文盲之人也可玩得起电子!”因为本人差点没高中毕业,(高中太‘牛B’,与人打架没打过,自已倒住了院,从此学业全荒,成为江湖之人,不学无术,倒是热爱点电子) 此文将连载,直至做成所谓的  农民工  电磁炉。如半途而废,则只能怪~吾等之人功力不够深厚啊!!!:'(

楼主:
在百度上苦苦找了许久,都 是一大堆  美的啊,格兰仕啊……原理图,图是完整的,但里边的解释其为  为难我等江湖之人,就一个字,这个看不懂,那个看不懂的,即使看得懂,也只是“草原上的一小块草地”    辛苦啊~江湖电子人。  经过N天的苦寻,天空作美,终得一“美人” ,基本不是太难的一篇原理图示……。暗喜。    先把大体原理图抄上:

网友A:
默默支持楼主,坐等“农民工”登市!

网友B:
楼主加油!学历不在高,有能力才行。

网友C:
坐等欣赏楼主的大作

网友D:
先说自己看不懂,然后说自己努力了做了一个,这似乎也是一种能力,但是这个能力无法设计产品,维修产品又浪费。
然后,没有下文了,等待中。

网友E:
按原理方框图,貌似还得会写软件。。。

网友F:
LZ想直接从电磁炉切入。。。。不是一般的难啊。。。。

网友G:
其实硬件都是大同小异的,关键是程序的编写

网友H:
看了这个框图。。。如果楼主按照这个入门的话 分分钟就变大神了啊

楼主:
不是10年磨一剑,但也是几年磨一剑了,不算入门,但比入门更胜点点。嘿嘿,自有点能耐才敢乱吹点点哟

楼主:
就从主电源开个刀。图片是从网上载入,各个单元的PROTEL图过段时间做好再传上。220V经过C201的滤波后,送到桥堆D15.得到直流300V左右。经L201与C202滤波后送到线圈盘L2(加热盘).L2与C203,IGBT组成了一个振荡电路. 还有,R201是个压敏电阻,型号就按图上的471K选择,导穿电压为470V.(这电阻其实就是防止电网接错到380V上,而烧坏后端电路的。)   电路的原理大家都很容易明白,难的就在,各个电容与L中的选值到底是多少了,图上都标着,但为什么是这样,这才是关键(其实应选多少,我也正在苦苦找着答案哟)。先说C203,这个倒也不难,能滤掉一些杂波就行,大点小点都不太要命,也按图上2UF来选 。L201与C202就有点点重要了,得弄个方法知道其值(弄到再说)最关键的是L2与C203.  这两个出错,一般IGBT就会烧掉,C202也有点关键,因为它也加入到了振荡电路中逆程振荡时所走的线路。   这个电路少了个二极管,得接到B点与地之间,是逆程时所用。

楼主:
关于编程,以前在'中学科技'杂志中看到很多关于机器人的事儿,特别的好奇与感兴趣,书中都说到用什么什么程序控制啊……。为些对“程序”两字特别的感冒。同学大学回来时,学计算机3年,没学到什么,倒是带了几本书回来,呵呵,捡了一本C。从些自学,但并不成才。但也会点点。说会也不会说不会也有点会,也不知道会还是不会哟…………

网友I:
从简单做起吧。

第一步,只要能发热,就算成功。这一步,弄明白这一步的原理,就是值得高兴的进步。

然后逐渐完善。同时逐渐弄明白各个环节的原理。最后就是半个专家。

楼主(2018-05-21):
这个贴子过去已经3年了,生计太忙,店里太忙,家里太忙。。。。一直没能完成这“宏大”的计划,在心里总是个病,久久想起有点痛。小孩已送幼儿园,家里的房子也已盖好,嘿,时间再抽不出一点点,说不过去了。呵呵,自已鼓励一下,再继续完成一直想完成的事儿。。。。愿真主保佑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就从主电源开个刀。图片是从网上载入,各个单元的PROTEL图过段时间做好再传上。220V经过C201的滤波后,送到 ...

IGBT带了你说的逆程二极管。。。

网友J:
炸100只IGBT大概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炸100只IGBT大概就差不多了。。。。

知道电磁炉里的IGBT常被炸已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了。,为了保证资金够用,需要兄弟技术上的全面支持!

楼主:
还是再来讲讲主电路图,这个图看起来很简单,但100人之中,我觉得有5个人能完全胜算其中道理的人也很不错了。他的复杂度非图表面而已。(些图的功率管必须得加个阻尼二极管!但图中并没有)。首先我们从桥堆的后半电路开始谈(前半部不难),电流从桥堆B1流出得300V的整流电压。经扼流器L201进入线圈L2。在主控功率管IGBT的周期控制下,形成个振荡电路。1,我们要先弄懂为什么要放扼流器,从图看,它好像只是与电容C202组成一个过LC滤通器。过滤从桥堆流入的杂质电流,是的,他也有这个功能,但别一个更重要的功能是:线圈L2在后半振荡电路中形成一个挺高的逆程电压。如果没有这个扼流器,桥堆就容易被反向击穿。   2,电容202与阻尼二极管(图中没标上)的作用。很多教科书上说到这个阻尼管是为了防止功率管被烧掉而放入的。因为放入这两个东西,当L2逆程时,因为阻尼管的作用,电流不会反向冲向功率管,而是直接通过阻尼管,避免了高等值的反向加压。C202的容值比C203大很多,L2的逆程是C203提供的能量。如里C202容值设计得很小,反程电压会变得很高。会把桥堆或阻尼或功率管弄烧。   3 ,  C203电容与线圈L2  ,这两个组成了一个振荡电路,看很简单,但要分折清楚,一般人一两天搞不定!它要弄懂L2怎样充电,电流怎样变化,然后怎样转成磁场能,转换完毕后,磁场能又怎样搞成电流放出,而且电流的大小是怎样变化,放出的电流又怎样反充。反充后又的磁场能又怎样变化。。。。这还不算,他们的变化大小必须要与控制IGBT脉冲同步,如那个步骤出错,轻则不加热,重则烧管。除非是大神,不然这个电路搞你10来天不成问题。最后,该是计算了,L2,C203应当取什么值,大了会怎么样,小了又会怎么样?如果这个都不懂,我觉得就不应取名为“设计电磁炉“这几个字。可能有人会问,大点小点又怎样。如果没弄过电磁炉的人可能不知。告诉你,如果C203小点,峰压会陡增,IGBT马上可能烧掉,大点,可能不太要紧(还没研究过,到时再说),。。。。。行了,里边的东西太多,自己说不完,感兴趣的朋友自已研究研究吧。   下一文,就说IGBT脉冲电路吧。

网友K:
现在做电磁炉简单了,根要不要考虑电路,比当年组装VCD简单。

网友L(2018-07-06):
引用 楼主:
还是再来讲讲主电路图,这个图看起来很简单,但100人之中,我觉得有5个人能完全胜算其中道理的人也很不错了 ...

C203取值过大,将降低准谐振频率,低于20KHz,可能人耳朵就听得到了。  一般来说,取最大功率时,谐振频率最低,在20KHz的样子。然后根据功率管耐压(一般有1200V,1350V,1600V)来确定电容、加热线盘的电感值。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还是再来讲讲主电路图,这个图看起来很简单,但100人之中,我觉得有5个人能完全胜算其中道理的人也很不错了 ...

说简单点,从能量角度解析其实真不复杂。
首先桥堆后面的LC,L是阻尼电感,减少电网高频电流分量(加了后还是有,不过会大大减少),C是系统主储能电感,比较一般的全桥整流滤波,取值相当小了,但是用的是高频特性很好的几uf的电容。电磁炉由于不需提供稳定直流,只是以全波整流工频波工作就可以了。既提高了电磁炉功率因数,又减少成本。
而炉盘电感和逆程电容,则组成谐振式反激开关系统,当IGBT经过一定脉冲宽度驱动后,关闭,储存的磁能,一部分经负载(锅)消耗,一部分和逆程电容发生交换,进入逆程谐振。很明显相同驱动脉冲宽度条件下,开始谐振后,如果C越大,那么谐振的电压就越低,频率越低,就怎么简单,至于为什么需要反向阻尼二极管,是因为发生谐振后,电容电压会从0上升到最高电压,然后继续从最高电压下降到0,如果没有阻尼二极管,会继续变成负压,这里负压对驱动管子不是正常的工作条件,因此通过阻尼二极管,把谐振电压变成纯粹的半波谐振,从0开始-到0结束。
逆程谐振结束后,你可以经过一段时间,也可以立刻开始第2个周期,(经过一段时间在开始其实也可以非常好的控制输出功率,只是这样会让机器工作在20KHz以下,所以一般家用就只是采用同步调宽模式)但是绝不可以在逆程没结束就开始新的周期,这就是所谓的脉冲同步。如果不这样同步,就破坏了整个系统设计的基本原理,当然不是炸管就是工作不正常了。
说到计算,其实通过能量解析的话,就非常清楚了,L在某固定脉宽充磁后,有公式V=L*(di/dt)
然后在IGBT关闭瞬间电流从IGBT开始转移到C,因此开始的磁场能E=L*I平方/2。后来的电容器能量=C*U平方/2。这2个能在没有加热元件情况下,是相等的,这样就代入已知参数获得谐振最高电压了。

网友N:
据悉,电磁炉原理是加热盘的线圈和电容是并联谐振关系,根本无有极高的反压!但是有极大的电流却是真的,并联谐振原理说的。列位有玄虚的念头了

网友O(2018-08-11):
继续呀!大哥!精彩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