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过程中总是出现错误

楼主(2015-09-29):
我只想对C28核下载程序,然后编译过程中总是出现错误,如下“Can't find a source file at "/tmp/TI_MKLIBxv1Ejf/SRC/boot28.inc"
Locate the file or edit the source lookup path to include its location.”

网友A:
包含的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B:
是否有空格或者中文?

网友C:
或者自己写个流水灯程序测试一下

楼主:
如果是只对M3核下载程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知道只对C28核下载程序时是不是缺少什么文件没有添加到项目中。

楼主:
路径没有问题,空格、中文都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