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2芯片为啥不停复位

楼主(2015-09-29):
KE02 + KDS
程序下进板子之后,芯片大约每1、2分钟就自动复位。
以为是watchdog在动作,关掉之后还是在复位。
于是查看寄存器SIM_SRSID的值,复位之后是0x02,手册上说,indicates a reset caused by core LOCKUP event。请大家帮忙看看这啥意思啊?

网友A:
你用最简单的程序测试也是复位吗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程序,你在KDS中新建一个工程,添加最简单的打印测试代码下载跑试试,看看是否复位。
关于LOCKUP的解释:
The LOCKUP gives immediate indication of seriously errant kernel software. This is the
result of the core being locked because of an unrecoverable exception following the
activation of the processor’s built in system state protection hardware.
应该还是和你软件程序有关。
你先做个最简单的测试程序试试。

楼主:
问题找到了呢
是在做RAM测试的时候没有关中断,把中断关了就没事了
看来core LOCKUP reset是跟非法的存储器操作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