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 的开关管功耗该怎样计算?

楼主(2015-09-29):
(无正文)

网友A:
近似等于Pd=IoutXRds^2

楼主:
你的是计算恒定直流。

这个是开关状态的,不能这么算的吧?

楼主:
算不到功耗,就不知道怎样选型?

@lyjian

网友B:
导通损耗+开关损耗
规格书中一般有参考公式,参考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是计算恒定直流。

这个是开关状态的,不能这么算的吧?

是的,所以最大也不会比这个大,选型时可参考,精确计算用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所以最大也不会比这个大,选型时可参考,精确计算用不到

最大可能会比这个大的多。
有时开关损耗要比要比导通损耗的得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大可能会比这个大的多。
有时开关损耗要比要比导通损耗的得多。

开关损耗是因为工作在放大区,开关损耗很大,那你的方波上升沿和下降沿也太慢了吧?一般情况下若可以确定开关工作在开关状态,这个损耗虽说大,但也不至于太影响,在高边驱动是常常会出现关/开工作在线性区,导致不完全关断,这个损耗才大,通常会烧掉M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损耗是因为工作在放大区,开关损耗很大,那你的方波上升沿和下降沿也太慢了吧?一般情况下若可以确定 ...

明显的外行人

网友A:
好吧,你问题高级……

网友C:
把MOSFET的电流和电压波形测出来 两者叠加起来的那种波形 通过积分方式算出开通和关断来计算损耗

网友C:
实际操作才是重要 再多的理论 实际并不一定能得出自己想要的  我们这些做电源的不实际动手做 再多的理论知识也没用 一看到那些公式就觉得只会纸上谈兵 打个比方拿电源系统稳定分析 输出交叉率问题 我看很多人用了很多公式去解决问题 有时反而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实际从电源着手加上经验和自己的理论知识比那些

高级模式
B Color Image Link Quote Code Smilies   @朋友公式好多了

网友C:
最讨厌那种喜欢用公式忽悠人的人

网友C:
之前是积分算法 和平均算法是有差别的 虽然功耗计算属于简单类的 但是对以后估算开关电源的损耗有所帮助 什么都要尝试

还有你上次讲的那个2极管的问题  一般2极管最高温度是150度 这是在最高周围温度是50度情况下 但是它是有使用率的 一般是85% 也就是127.5度

网友(2016-03-08):
理论上的公式还是有指导意义的。
动手的时候会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