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有SD卡读写程序的时候,能进行在线调试么?

楼主(2015-09-29):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有SD卡读写程序的时候,能进行在线调试么?为什么我在线调试的时候总是在SD卡初始化的时候就卡住了呢?我用的是SDIO接口连接的SD卡

网友A:
不调试的话就不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调试的话就不卡吗?

是的,不在线调试的话直接运行也能写到SD卡上数据,这说明初始化是没问题的。我现在就是想在线调试看看为什么会丢数据,发现不能在线调试。

网友B:
能,我觉得能,读写程序也是一句句完成的

网友C:
用SPI的,占位学习

网友D:
能的,没问题

网友E:
楼主用的哪个软件,会不会是软件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哪个软件,会不会是软件设置问题

keil 4 ,没有SD的话在线调试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