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各位大神,我有一段关于读写实时采集数据的程序,帮忙找找问题

楼主(2015-09-29):
下面这段程序是关于实时数据采集的,问题就出在1.采集上来的数据不能及时的写进SD卡;2.停止按键有中断,但是就是不进入第三个if语句运行下面的语句。程序如下:
        while(1){
                if((flag&0x50)==0x50){                                 //开始按键按下
                        p_filename=znFAT_CreateFilename();
                        Create_wenjian(p_filename);
                        flag|=start_flag;
                        flag&=(~create_flag);
                        flag&=(~power_start);
                        ADS1299_Start_Pin();
                        ADS1299_RDataC();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6);
                }
                else if((flag&0x06)==0x06){                    //判断停止按键是否按下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6);
                        ADS1299_Reset_Pin();
                        ADS1299_Stop_Pin();
                        cache[0]=CountNum;
                        cache[1]=CountNum>>8;
                        cache[2]=CountNum>>16;
                        cache[3]=CountNum>>24;
                        Write_wenjian(p_filename,4,cache_point);
                        znFAT_Flush_FS();

                        flag=0x44;
                }
            else if((flag&0x0a)==0x0a) {        //判断数据是否准备好,准备采集
                        ADS1299_Drdy(data_count);
                        if(data_count==count_num)
                        {

                                Write_wenjian(p_filename,RBuffer_Num,cache_point);
                                data_count=0;

                    }

                        flag&=(~ADS_DRDY);
                }
        }

因为采集的频率比较高 250次/S,所以不知道采取这种if语句的形式是否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A:
为何不用ucos ii呢,这样实时性就能保证了

网友B:
按键弄成一个状态,用查表方法去做更好

网友C:
状态判断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ucos ii呢,这样实时性就能保证了

根据测试,应该是软件哪里逻辑出问题了,就是还没有找到,目前上不了ucos系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弄成一个状态,用查表方法去做更好

您说的查表是指的什么呢?怎么实现?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状态判断不对???

个个状态判断没有问题,现在怀疑是读写时间的问题,或者是中断过于频繁了(250次/s)?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个个状态判断没有问题,现在怀疑是读写时间的问题,或者是中断过于频繁了(250次/s)? ...

哦哦 多试试看,现在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