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放大电路,为什么都不提电感在交流通路中的处理方式?

楼主(2015-09-29):
如题,多谢多谢!

网友A:
上图吧,这样问没人看得懂,

网友B:
电感应用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吧,这样问没人看得懂,

模电中的基本知识的探讨,不涉及具体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应用例子:

我在学习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怎么画。在网上看到的资料都只在直流通路中把电感视为短路;但在交流通路通路中,就不提这事儿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xmar 给的图,运放反相输入端,应该加上直流电位的电阻,比如1,2脚之间加一个大电阻

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学习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怎么画。在网上看到的资料都只在直流通路中把电感视为短路;但在交流通路通路 ...

除开关电源外,电子线路中很少使用电感,因为成本高,体积大,容易受干扰。

因为低频电感体积大用的少,在射频中用的很多的,比如电视信号的分配器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学习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怎么画。在网上看到的资料都只在直流通路中把电感视为短路;但在交流通路通路 ...

在交流通路中,一个电感为L的感抗为XL = jwL. 电感反生电动势V = -L(dI/dt)。电路原理有讲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学习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怎么画。在网上看到的资料都只在直流通路中把电感视为短路;但在交流通路通路 ...

阻抗

网友F:
生产电感的成本还是比不过电容,精度不大保证,还是信号处理,多是低频为主,用电感很大,影响PCB的利用率,在RF,微波很多用贴片电感。磁阻也线圈,类似于电感,只不过电气特性不一样,复古的电子管的功放电源端也用电感(扼流圈)。不是主流。电感 不适于用中低频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学习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怎么画。在网上看到的资料都只在直流通路中把电感视为短路;但在交流通路通路 ...

我也发现很多资料都只在直流通路中把电容视为开路;但在交流通路通路中,就不提这事儿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开关电源外,电子线路中很少使用电感,因为成本高,体积大,容易受干扰。 ...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生产电感的成本还是比不过电容,精度不大保证,还是信号处理,多是低频为主,用电感很大,影响PCB的利用率 ...

多谢多谢,那为什么还在直流通路中提及?
既然都不用,就都不要提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很多资料都只在直流通路中把电容视为开路;但在交流通路通路中,就不提这事儿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

不知道

网友C:
楼主要不些电容电感特性的知识

网友A:
如果不知道,建议你先不要管什么交流直流通路,赶紧先退回去学习什么是电容、电感,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那为什么还在直流通路中提及?
既然都不用,就都不要提算了。 ...

早期在电源端用电感, 是因为高压大电容难生产,现在可以便宜的得到,因此不用电感滤波。小信号和功率放大电路现在很少用大电感滤波了。包括在信号链作用信号处理元件也很少用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知道,建议你先不要管什么交流直流通路,赶紧先退回去学习什么是电容、电感, ...

好嘞,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早期在电源端用电感, 是因为高压大电容难生产,现在可以便宜的得到,因此不用电感滤波。小信号和功率放 ...

明白了,多谢多谢

网友G:
楼主,你明白什么了?
电感滤波比比皆是,至今依然垂手可得。例如高频振盪、接收电路中,各级电源+端RF扼流圈,各种超声功率电路中电感L等。

你要明白的是多多多自学,少少少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