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系统的电池供电处理

楼主:
各位大神,
  公司的产品用的是电池供电。电池的正负极输出均用了电感连接------这个感觉比较纳闷了,加了电感会影响电池的交流输出特性了,或者说增大交流输出阻抗,但应用中间为什么还要加这两个电感呢?
  多谢啊!

网友A(2015-09-29):
产品用的电池是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用的电池是什么电池?

感谢!
  两节1.5V干电池串联。

网友A:
有没有外接电源要经过这里的?如果没有,个人认为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外接电源要经过这里的?如果没有,个人认为是多余的,

没有外界电源了。完全的电池供电,手持设备。

网友A:
可能是为了ESD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为了ESD性能,

ESD?怎么说?
听同事说好像可以更好地过EMC检测。。。。。。。。
但道理想不明白。。。。。

网友B:
建议上电路图或者照片,看看是怎样一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上电路图或者照片,看看是怎样一个电感。

多谢,这个要找找,目前只有图。

网友A:
你可以试一试看去掉电感能不能过EMC,

网友C:
直接删掉直接删掉直接删掉

网友D:
电感有用的,特别是电池端子两端有比较长的引线的时候,这样相当于把电池及电池引线跟板子进行高频隔离;
既是防止内部高频干扰从引线及电池辐射出去,也防止从引线及电池引入高频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个要找找,目前只有图。

那就上图来看看呢。

楼主(点评):
这个图就不好上了。都一些内部电路,多谢啊!

网友:
我怀疑是画错的共轭互感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对设备起到一定的防干扰作用

网友F: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G:
如果是普通的产品,没有必要。
只有特殊场合,比如是RF产品,才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