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应用] 求助

楼主(2015-09-29):
我是一个labview的新手,练习时碰到需要这个process monitor控件,但是不知从哪里找到,请高手帮我。谢谢了!

网友A:
Simple Task Monitor将使用.NET程序集监视CPU和系统内存的基本使用情况。通过PerformanceCounter类获取CPU使用率并确定内存使用数量。Process类可用于获取系统中运行的进程。将在1秒时间后轮询该数据。将该vi置于程序框图中,将打开另一个前面板,用于监视运行电脑的内存、CPU使用率、进程。类似于魔方、360等提供的进程监视器。
疑惑:教程说,这个东西不是控件,而是一个子VI,在LabVIEW\Activity下。
我试过打开去找,也试过单独去安装文件夹里搜索,都没找到这个叫Process Monitor.
答案:D:\Program Files\National Instruments\LabVIEW 2012\examples\comm\dotnet\SimpleTaskMonitor.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