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VR单片机如何连接

楼主(2015-09-29):
一个差压传感器 一个三运放仪表放大器 一个步进电机 怎么和AVR单片机连接啊 大致思路是单片机检测压差 处理之后驱动步进电机 一个闭环系统

网友A:
建议楼主咨询一下身边搞单片机系统的人,这个需要专业的电路设计知识和单片机设计能力了,不是接上就能用的。

网友B:
一般是,传感器,然后接运放,接着AVR的AD,再通过一定的步进电机驱动电路,控制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