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一个一位的数据左移一位赋值给一个八位的数据怎么分析啊

楼主(2015-09-29):
ASSR=1<<AS2;
这个是位移指令,但一个一位的数据左移一位赋值给一个八位的数据怎么分析啊

网友A:
1+1就是等于2,可是是1块钱加1块钱,也可以是1个人加一个人,你这个就是个算式,要怎么分析?

网友B:
ASSR=1<<AS2 AS2一定是个宏,也就是说,把1移AS2位。然后付给ASSR

网友C:
看一下AS2 这个宏的值是多少,就是移位几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