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引脚最小能识别多少伏的方波

楼主(2015-09-2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有供电电压决定的,供电电压有多低,就能识别多低的。

网友B:
ST好像支持最低2V的供电电压

网友C:
有的芯片还支持1.8V和1.2V的电压的。

网友D:
这得看ttl电平吧,不是由别的决定的
除非你说的是模拟口

网友E:
最小电压×70%

网友F:
这个跟所提供的电压相关系的吧,,

网友F:
这个跟电流驱动的有关系的,,太弱的话肯定输不行的啊。

网友G:
这个跟电压的大小没多大关系的,主要是跟IO口的驱动电流相关系的。

网友G:
不过说回来的,其自身也存在内阻的,根据欧姆定理的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电压的

网友H:
楼上几位说的有道理的,实际的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2016-02-21):
后面搞懂了,只要在高低电平范围呢,就能识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