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流控制型开关电源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2015-09-29):
电流控制型开关电源优点:

1、它属于双闭环控制系统,外环由电压反馈电路构成,内环由电流反馈电路组成,并且电流反馈电路受电压反馈电路的控制。与电压反馈电路相比,电流反馈电路的增益带宽更大。

2、对输入电压瞬态变化的响应速度快,当输入电压发生变化时能迅速调整输出电压达到稳定值。这是因为输入电压的变化会导致一次侧电感电流发生变化,进而使Us改变,无须经过误差放大器,直接通过电流检测比较器就能改变输出脉冲的占空比。

3、在电压控制环和电流控制环的共同控制下,可提高电压调整率指标。

4、能简化误差放大器补偿网络的设计。

5、只要电流脉冲达到设定的阀值,PWM比较器就动作,使功率开关管关断,维持输出电压稳定。

6、本身带限电流保护电路,只需改变Rs值,即可精确设定限电流阀值。

电流控制型开关电源缺点:

1、由于存在两个控制环路,给电路设计及分析带来困难。

2、当占空比超过50%时可能造成控制环路工作不稳定,需增加斜率补偿电路。

3、对噪声的抑制能力较差,因一次侧电感工作在连续储能模式,开关电流信号的上升斜率较小,只要在电流信号上叠加较小的噪声,就容易导致PWM控制器误动作,需增加噪声抑制电路。

网友A(2015-12-16):
噪声的抑制能力较差。在设计PWM时得注意了。

网友B:
电流控制型开关电源缺点挺多的,这个用的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控制型开关电源缺点挺多的,这个用的少。

它的优点也很多啊,有利有弊吧,要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D:
电压控制型开关电源是一个二阶系统

网友D:
脉宽调制(PWM)型开关稳压电源只对输出电压进行采样,实行闭环控制。

网友D:
电源功率电路的设计和以往电压控制型完全相同。

网友D:
有没有大功率恒流LED驱动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它的优点也很多啊,有利有弊吧,要看你怎么用了。

恩恩   都是这样,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