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流控制型开关电源的基本原理

楼主:
电流控制型开关电源是在电压控制环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电流控制环,其基本原理及工作波形分别如图所示。Us为电流检测电阻的压降,此时PWM比较器兼作电流检测比较器。电流控制型需通过检测电阻来检测功率开关管上的开关电流,并且可逐个周期的限制电流,便于实现过电流保护。固定频率的时钟脉冲将PWM锁存器置位,从Q端输出的驱动信号为高电平,使功率开关管VT导通,高频变压器一次侧的电流线性地增大。当电流检测电阻Rs上的压降Us达到并超过Ur时电流检测比较器翻转,输出的高电平将锁存器复位,从Q端输出的驱动信号变为低电平,令开关管关断,直到下一个时钟脉冲使PWM锁存器置位。

网友A(2015-10-20):
电流控制环怎么实现?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很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