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DO转换芯片的电源波纹的消除

楼主(2015-09-29):
RT,选用LDO芯片,外部供应6V电压,6V转5V,5V转3.3V,这一款芯片发烫,大约有70-80°C,而且电源的波纹也很大,外部电源200mv的Pk-Pk,然后经过这两个芯片以后变成了400mv的Pk-Pk波纹,有人说像这种常用的电压不应该选择LDO,而是选择一般的DC-DC,例如1117-3V3,1117-5V这类型的稳压芯片,大家有何高见?(注:电源负载驱动电流比较大,5V的要供电给6-8个双电源运放,3.3V的要供电给FPGA,以及两个AD转换芯片电路,可能要800mA 的输出电流),之前选了一款芯片驱动电流不够,但是这次特意选的TL1963A芯片,最大输出电流是1.5A,仍然发烫,让我无语了,整个电路系统要求精度较高,所以需要非常纯的供电电压。

网友A:
TL1963输入增加磁珠或电感、加大滤波电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1963输入增加磁珠或电感、加大滤波电容值。

+6V开关处串接了一个4.7uH电感,然后再输入到TL1963的输入端,电源波纹出现上冲现象变得更加明显了。

网友B:
1.芯片发烫是必然了,消耗的功率在这呢
2.LDO处理不了这种纹波,甚至发生了振荡.

网友C:
电源系统设计不合适!
TL1963A这款LDO的PSRR值并不高,建议改用高PSRR值的LDO,并且最好每个模拟器件用一个LDO来分散开供电,减轻单颗LDO上的热耗,尤其是3.3V这个,可以先用LDO降到3.6V~3.8V,然后再转3.3V,具体这里转几V合适要看负载电流大小,低压差的LDO,基本就是1mV对应1mA,也就是说做好散热下3.6V转3.3V输出300mA都是可以的。
最后就是layout散热设计,每一颗LDO都需要楼主做好散热处理,增大GND的面积散热

网友D:
用6V转5V,6V转3.3V.这个时候6V转3.3V可以不用LDO。

网友E:
这个方案,LDO不适合,用DC to DC比较合适~

网友F:
800mA 还是建议用DCDC,(5-3.3)*0.8=1.36, 全部消耗在器件上,当然是很烫的。
你的3.3V 输出的电容更换大一些的,会有改善

网友:
视频处理电路吧,电源和地线处理很考究,不一定是ldo惹的祸。

网友G:
还要看外部输入的6V的波纹频率是多大

网友H:
分两路,FPGA耗电大,用DCDC供电。运放噪音敏感,用LDO供电。

网友I:
示波器好高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分两路,FPGA耗电大,用DCDC供电。运放噪音敏感,用LDO供电。

正解

网友J:
楼主有一个误解,以为电流余量大的芯片就不会发热。
注意,电流是电流,功率是功率。桥归桥,路归路!
电流余量够,但功率还是一样的呀。就算你选5A甚至10A的LDO,它的耗散功率还是800mA×(6V-3.3V),这是不变的。
不要以为电流余量够了,发热就会变小。
要想温度降下来,就两条路,改善散热条件,要不就是提高效率(比如用DC-DC)。选5A的LDO是没用的

网友K:
800mA的的功耗,不用DC-DC,难道对体积有要求!

网友L:
5V用LDO。
3.3V用DC/DC,输出加LC。或者DC/DC输出3.5-3.6V,再加LDO。

网友M:
哇,10uF电容.能不能把负载电容去掉阿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电源系统设计不合适!
TL1963A这款LDO的PSRR值并不高,建议改用高PSRR值的LDO,并且最好每个模拟器件用一个 ...

"具体这里转几V合适要看负载电流大小,低压差的LDO,基本就是1mV对应1mA,也就是说做好散热下3.6V转3.3V输出300mA都是可以的"

请问这样说的根据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一个误解,以为电流余量大的芯片就不会发热。
注意,电流是电流,功率是功率。桥归桥,路归路!
电流 ...

你是对的,看来这次还是换回DC-DC芯片来供电,除了lm1117-3v3这款芯片,还有其他的芯片可以推荐吗?电流要大于8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K:
800mA的的功耗,不用DC-DC,难道对体积有要求!

确实是对体积有要求,第一版的电路用了两个LM1117-3V3分别供电,但是这回改进想用一个芯片供电,而且要确保输出电压的波纹在比较低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系统设计不合适!
TL1963A这款LDO的PSRR值并不高,建议改用高PSRR值的LDO,并且最好每个模拟器件用一个 ...

真的在电路体积与电路稳定性这两者之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吗?考虑电源改进就是因为之前用了两颗LM1117-3v3,其实还是会有发烫跟波纹的,所以这次想更换一款好的电源芯片,既可以减小电路体积,又改善波纹,你有没有好的电源芯片推荐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具体这里转几V合适要看负载电流大小,低压差的LDO,基本就是1mV对应1mA,也就是说做好散热下3.6V转3.3V输 ...

规格书中都有dropout voltage这个参数,自己可以看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在电路体积与电路稳定性这两者之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吗?考虑电源改进就是因为之前用了两颗LM1117-3v3 ...

确实不能兼得!
大电流负载用LDO,就需要做足散热处理,一般来说,这种做法对付200mA以内的负载勉强可以(缩小压差、增大散热面积),再大了就难以处理了,还是要换用DC-DC,输出注意做好LC滤波也是可以获得很小的纹波输出的。

网友O:
。。。感情这楼主是一路串联下去的。。

如果用LDO的话,在可行的情况下,分开供电,使每个LDO都不至于功耗过大。。6楼说过了。。

网友P:
纹波的话  布板布线和加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