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IC是否处于复位状态的方法?

楼主(2015-09-29):
如题,例如要测量一个IC的 reset信号是高还是低,到底是用万用表还是用示波器?

网友A:
测当前状态,两个都行。测复位信号变化过程,用示波器。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一般手册里都有的,复位要求什么电平,持续多长时间

网友D:
用示波器吧,万用表有的信号是测试不出来的~

网友E:
有示波器就示波器 没有就万用表

网友F:
除非你没有,否则还是用示波器.复位信号比较关键的是看开电后,复位结束,复位信号由低到高的跳变边沿;以及关电时或系统重启前由高到低的跳变边沿.跳变边沿信号要干净,单调, 避免振铃和干扰导致的信号震荡及毛刺.很多时候芯片不能工作都跟复位信号不好有关系.这些都必须通过示波器才能看清楚. 更多硬件设计技术分享交流,可关注微信号:superhard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