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F3P6---->GD32F130F4 ?

楼主(2015-09-29):
我现在有款产品用的是STM8S003F3P6,可不可以换成GD32F130F4?兼容不?
主要用于提供复位信号、利用I2C配置地址、利用看门狗和监控外设状态。
同样是TSSOP20的封装。
GD的MCU怎么样?哪个成本更低?GD的内部时钟稳定性如何?有没有通用的IDE、JTAG之类的工具。

谢谢大神s~~~

网友A:
STM8S003这款性价比很高,你干嘛还要换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S003这款性价比很高,你干嘛还要换掉啊。

GD32的贵多少?GD的货源充足嘛~

网友B:
STM8S003F3P6,是不可以换成GD32F130F4的。两者是不兼容的,GD32F130F4兼容的是STM32F030F4系列的

网友C:
GD的零售能卖到1块2我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的零售能卖到1块2我也用。

那你的意思是能还是不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S003F3P6,是不可以换成GD32F130F4的。两者是不兼容的,GD32F130F4兼容的是STM32F030F4系列的 ...

不是啊~一样的封装TSSOP20,32位机的功能应该能覆盖到8位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啊~一样的封装TSSOP20,32位机的功能应该能覆盖到8位机。

功能覆盖的话,那是肯定可以的。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能覆盖的话,那是肯定可以的。木有问题

那就是GD32性能稳定不?还有价格是不是真的比STM8的都要便宜????

楼主:
别沉了:dizzy:

网友E:
肯定要改程序才可以的吧,毕竟一个是八位一个是32位,引脚和外设的定义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要改程序才可以的吧,毕竟一个是八位一个是32位,引脚和外设的定义都不一样 ...

有没有经验

网友E:
STM32移植到GD32的经验有,但是没试过直接将STM8的移植到GD32,估计移植起来也不会难的,况且你用到的资源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移植到GD32的经验有,但是没试过直接将STM8的移植到GD32,估计移植起来也不会难的,况且你用到的资 ...

有没有必要一步步走,先移植到stm32,再移植到gd32?芯片封装一致的话,应该不难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必要一步步走,先移植到stm32,再移植到gd32?芯片封装一致的话,应该不难吧 ...

你如果对GD32有些了解的话直接往上面移植就得了,不一定要一步步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就是GD32性能稳定不?还有价格是不是真的比STM8的都要便宜????

比STM8不知道,但比起STM32的同样型号肯定便宜

网友F:
这两个型号硬件上不兼容,换的话就要重新设计和写代码了。

楼主(2015-10-29):
引用 网友D:
比STM8不知道,但比起STM32的同样型号肯定便宜

求大神s推荐8位MCU

要求如下:
1. 两路I2C
2. 适应3.3V供电
3. 提供不少于16个GPIO
4. 可使用内部时钟
5. 成本尽量低,接近STM8S003F3P6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求大神s推荐8位MCU

要求如下:

GD32F130G8U6
2个I2C, 3.3V供电,最多23个IO,可使用内部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GD32F130G8U6
2个I2C, 3.3V供电,最多23个IO,可使用内部时钟。

8位MCU

网友E:
GD32F130价位和8位mcu差不多,开发易用性和平台兼容性比8位的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GD32F130价位和8位mcu差不多,开发易用性和平台兼容性比8位的高很多。

但是我要移植~8位之间的移植,比8位移植到32位简单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要移植~8位之间的移植,比8位移植到32位简单吧~

看新旧平台的差异程度了,如果功能不是很复杂的话,看旧代码移植新代码的过程可能比重新用新平台直接开发的过程可能还更久。

网友G(2015-12-02):
引用 网友E:
GD32F130价位和8位mcu差不多,开发易用性和平台兼容性比8位的高很多。

STM8S003F3的价格只有1.2RMB左右,GD32F130能做到这个价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