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板的地线连接问题

楼主(2015-09-29):
各位大牛,
  公司要用新唐的ARM9开发产品,以前没玩过这么“高端”的,看了下这个开发板的各种地线连接,感觉有些疑惑。
问题:看图中VS和MVS的连接,用了4个零欧姆电阻,0603封装的,感觉用一个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多个呢?VS和AVS的连接也用了两个,但PLLVS和VS就只用了一个零欧姆电阻。
  十分感谢!

网友A:
用多个就是多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个就是多点接地

多谢,
  一般都采用单点接地,不知道这里为什么采用多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