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最近在用labview做项目,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下,希望大家能...

楼主(2015-09-29):
1.我生成的labview包含若干子VI,这些子VI都是通过同一个主VI调用的,但生成应用程序之后
打开EXE文件时会提醒其中的某个子VI前面板加载不了,可是其他的怎么就可以了呢?
这个子VI生成EXE后加载不了前面板
这是另一个类似的子VI

这是生成时源文件的设置

产生这样的错误

2.生成安装程序时直接就出错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所有的程序在调试的时候都可以正常执行,希望知道的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你这个子VI的功能是什么啊。是不是调用的时候弹出什么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子VI的功能是什么啊。是不是调用的时候弹出什么界面吗

是的,弹出一个演示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弹出一个演示界面

这就对了。在子VI的属性设置里面有个选项不要选择,就是表示调用时弹出前面板。你找一下。

网友B:
有时动态加载VI时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我以前解决方法是把这个vi放到任意一个静态加载的vi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