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dc的时钟设置为14M

楼主(2015-09-29):
如何将adc的时钟设置为14M呢?

网友A:
我记得是有个预分频器的,直接从APB总线上获取的时钟。

网友B:
直接分频就可以,不过主时钟要14的倍数才可以的。

网友C:
这个是需要跟你所用的主频相关联的。

网友D:
这个是需要将外部的主频的先经过倍频的在进行预分频的处理。

网友D:
需要得到14M的频率的还是比较麻烦的,不过线可以吧外部8M的倍频到56M,再预分频到14M还是可以的

网友E:
这个先看下楼主的主频选择多大的晶振的,还有该频率最大可以倍频到多大的。。

网友F:
这个还不是很那达到的,,你这个要用到14MHz的,是不是ad采集模块的时钟源?

网友G:
只要将主频晶振的选择好的,这个难度不是很大的,,若主频晶振选择25MHz,要想得到14mhz的就非常难了

网友G:
涉及到金针方面的操作的,我给大家分享个资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