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V直流输入,12V 2A输出的电源,用什么方案做好?

楼主(2015-09-29):
我想做个电源:
输入:9-36V直流。
输出:12V 2A

请推荐方案或IC。谢谢!!

网友A:
低成本 外围简单 输出稳定 低文波 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成本 外围简单 输出稳定 低文波 高效率

啊????

楼主:
这个图为什么不行?

网友B:
还有升压么?

网友C:
这个不好做

网友D:
输入9V的时候,输出12V就是升压,当输入大于12V时,输出12V又是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