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锂电池供电2.7~4.2的情况下用STM8S还是STM8L呢?

楼主(2015-09-29):
STM8S供电是2.95~5,锂电池电量低的时候2.7v不知能不能正常工作
STM8L供电是1.8~3.6,电池电量足的时候4.2又不知道能不能正常工作。。。
用在锂电的LED照明上,不知用哪个合适了,哪位有过类似应用,求指教!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好像都不能满足;

加升降压DCDC吧;

网友B:
估计不行的,最好是在规定的电气参数内

网友C:
用L的吧,这个加个稳压芯片刚刚的。

网友D:
需要一个稳压芯片,用L吧

网友E:
电池掉到2.7V还用?有过放电危险电池报废不说
2.7V附近也没多少电量剩余了,电压降落那是嗖嗖的
STM8我记得没有内置ADC reference,你能侦测到是否2.7~3.0V而进入待机模式?或者关闭本要干的一些活,不活动了。
锂电的LED照明,用个ATTiny13A,SOIC-8,搞搞么好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掉到2.7V还用?有过放电危险电池报废不说
2.7V附近也没多少电量剩余了,电压降落那是嗖嗖的
STM8我记得 ...

ATTINY13不错 买点试试

Operating Voltage:
– 1.8 – 5.5V
• Speed Grade:
– 0 – 4 MHz @ 1.8 – 5.5V
– 0 – 10 MHz @ 2.7 – 5.5V
– 0 – 20 MHz @ 4.5 – 5.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掉到2.7V还用?有过放电危险电池报废不说
2.7V附近也没多少电量剩余了,电压降落那是嗖嗖的
STM8我记得 ...

ATTINY13的ISP搞死我了。。。
废了好几个芯片才知道,AVR要想ISP,不能修改熔丝位,而且ISP和芯片IO口本身的电平还不能冲突。
但是我把MOSI/SCK设置为输入的情况下烧写程序几次后,又不能继续烧程序了。。
换芯片焊的我要疯了,还是用STM8吧。
自己测了一下电压降到2.6V还可以用,2.7V妥妥的,而且20个脚,IO口随意挥霍

网友F:
价格稳压芯片  用干电池到2.4还能工作

网友B:
AVR要想ISP,不能修改熔丝位

网友G(2015-11-05):
用低压差的LDO